[其他] 维修下淘宝电子垃圾店捡的暖手宝看看好不好使?

楼主:
老万家买的电子垃圾中的一件,最近天气降温了才想起来维修,说明是电池坏不能用的,今天有空拆开维修看看。可爱小熊小爪爪。背面是白色壳,简单翘了一下,不太好开。好不容易打开,结构挺简单的。电热膜贴在背壳上,隐约可见一节14500电池。这电路板好简洁,一个LTH7丝印的充电电池保护芯片,一个led灯作为充电指示。一节无标识的14500锂电池,想来容量不会太大,能有一两百毫安时就不错了,测量一下0v的,已经报废,充电无反应,诚不欺我。电池是用xh2.45连接座连在电路板上的,八脚的芯片是磨去芯片型号的,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盲猜过冲保护的。自己换的拆机的18650电池,多少容量就不在乎了,能用用就行,用的隔热胶带保护一下,防止高温伤害电池,丑了点,但能用就好,完工齐活。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一个,换了个电池,娃娃上学用,说效果不错。

网友:
实在搞不懂,一节14500电池能产生多大点的热量,对于天寒地冻的环境来说简直是毫无用处。

网友:
看起来也不错,只要能起到作用就好

网友:
玩过冇心的那个暖手充电宝,的确有点点作用,聊胜于无

网友A:
京东上买的那个京造暖手包,撕开塑料袋接触到空气,无纺布里面不知道放的啥,摇一摇就开始发热,持续时间几个小时,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京东上买的那个京造暖手包,撕开塑料袋接触到空气,无纺布里面不知道放的啥,摇一摇就开始发热,持续时间几 ...

那里边是铁粉

网友:
18650怎么都能用5个小时了,够用了。
放口袋里,至少不凉了。

网友:
这个估计自放电不小,建议加个保护板。大多都是电池过放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