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罗技M221无线鼠标按键不灵简单修复

楼主:
罗技M221无线鼠标按键不灵简单修复

朋友家的朋友的鼠标,适配器找不到了,苦找两天找不到,后面就帮她找了这个鼠标,准备拆板子换过去。
结果刚下单第二天就告诉我找到了。。可是别人已经发货了,没辙,只好硬着头皮让她自己用了。
她朋友的是绿色款的,挑了最便宜的好修的粉色款。

M系列貌似都很简单,一个螺丝就可以拆开。

滚轮是编码器了,缩水了。

两边按键也是静音款,不耐用。

背面很简单,但是该有的还是有的。

本想着直接换个微动,想想钱还没给我呢?

直接抠开,将圆形帽片用镊子刮干净。

恢复原样,好使!

最后觉得不妥,还是将左右键互换一下吧?!

OK复原完毕。

放在电脑上把玩了一下,嗯,鄙人的手艺还是可以的。

终,搞定,送还回去,结果还是没给钱。。

网友A:
自从罗技没了光栅滚轮,我现在买国产迈从了,性价比高,里面做工还好,罗技G304外壳模具。罗技低端自从放弃了光栅,优势就不在了。

网友B:
nb,微动还能抠开,抠开居然还能复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从罗技没了光栅滚轮,我现在买国产迈从了,性价比高,里面做工还好,罗技G304外壳模具 ...

罗技3系后的M系列产品,还是光栅的。

比M325,M546,M705

网友:
换微动,前段时间又用红包买了一点,这下够用很久了。

网友:
其实质量好的编码器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技3系后的M系列产品,还是光栅的。

比M325,M546,M705

要么太小,要么太贵。
感觉近年来国产鼠标素质也起来了,用料也不再是山货,滚轮微动都还可以,大不了以后自己多换个滚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么太小,要么太贵。
感觉近年来国产鼠标素质也起来了,用料也不再是山货,滚轮微动都还可以,大不了以 ...

国产一般耗电感人,经常用的话,电池3~4个月基本就不行了。

罗技虽然贵点,但是电池基本都是一年以上,2个电池的都2年以上,不是在乎那点电池钱,而是对科技的尊重。

网友:
罗技失去了光栅,办公鼠标完全可以用其他代替,比如更便宜的联想和戴尔,大不了微动双击就拆开磨一磨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一般耗电感人,经常用的话,电池3~4个月基本就不行了。

罗技虽然贵点,但是电池基本都是一年以上,2 ...

用的充电的,标准typeC口,随时充电都方便。突然没电的话,临时用送的软线当有线鼠标用。还能改成更大电池用长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充电的,标准typeC口,随时充电都方便。突然没电的话,临时用送的软线当有线鼠标用。还能改成更大电 ...

不,我要对科技尊重。

M705老款,2个5号电池,一般办公用2年多妥妥的;新版少一个键,激光换成红外线,据说更省电。

如图(注:从来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我要对科技尊重。

我尊重money,差不多的情况下,我选钱少的

网友D:
“刚下单第二天就告诉我找到了。。可是别人已经发货”,尴尬了吧,结果最后钱也没收到

网友:
上朋友的朋友的照片吧

网友:
恭喜楼主被白嫖

网友:
还是买无线、蓝牙两用的好,接收器小很容易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我要对科技尊重。

同款,家里,单位,出差三个同样的,放一节电池就行,更轻更省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下单第二天就告诉我找到了。。可是别人已经发货”,尴尬了吧,结果最后钱也没收到 ...

退货不就行了么,又不花钱...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她白嫖你…你白嫖她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微动还能抠开,抠开居然还能复原用。

以前没有微动的时候就是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