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捡了个鼠标,配了台主机——记台钻diy点滴

楼主:
  前段时间自制了台数控铣床,使用的玩具台钻动力弱、行程小,加工厚板或开大孔非常费劲,一直有换一台的想法。最近咸鱼上看到一台台钻机头,无立柱无底座无电机,但主轴及主轴壳保存完好,立马60大洋拿下。

  拿回来时的状态,然后全部打散后清洗保养。

  淘宝买的无缝钢管,500mm长,外径46mm,壁厚5mm,在铣床上铣了长槽。

  丝杆螺母加工了个键槽,并加工了个键条,宽度比立柱槽略窄,车床上加工至外径46mm。

  买的另一根内径46mm的无缝管,长150mm,壁厚7mm。切短后车床加工两个端面。

  10厚的废钢板切成100x100,铣好四条边并倒角,四个角打好固定孔。

  G夹固定后焊接。

  满焊后底板变形,上车床车一刀,并打磨焊缝。

  预先加工好的台钻底座,立柱固定板定位后打孔并攻丝,用的m10的螺丝。

  把立柱装上,已经有点感觉了。

  机头及立柱安装板上漆完成。

  电机还没买,初步装配后看看效果。

  发觉机头升降有点麻烦,激光割了块钢板,切了段6号槽钢,加上用剩的46mm内径边角料钢管焊了个中间工作台。

  钢管的背后焊了两个m10的螺母,把夹在中间2mm垫片拆除后角磨机开槽。

  工作台垂直度有点问题,上铣床光一刀。

  电机和带轮啥的都到货了,电机最高转速4500,减速后降到1500转,增加扭矩。

  总装完成。

网友A:
有设备的人真牛,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备的人真牛,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主要是买成品太贵了。

网友B:
同心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怎么样

一般但够用了。

网友:
妥妥的工匠精神,我还用的财务退役的打孔机当台钻

网友C:
话说回来,diy乐趣之便宜、好用、爱好,,你这只占了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回来,diy乐趣之便宜、好用、爱好,,你这只占了爱好吧。

好用也占了,便宜倒未必。

网友D:
立柱丝杠升降核心没说

网友:
这个也能做,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柱丝杠升降核心没说

中空立柱里面有条1604梯形丝杆,机头通过立柱上的长槽固定在丝杆螺母上,转动丝杆就可以升降机头。详见丝杆螺母加工的那部分照片,键条上有两个螺孔,机头就固定在这个键条上。

网友E:
原来是自制数控铣的老哥,又弄了个台钻,机械加工的大佬,高级技师,国家奇缺的人才,到沈阳机床厂(国有龙头企业)去应聘。
我是纸上谈兵的机械师。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自制数控铣的老哥,又弄了个台钻,机械加工的大佬,高级技师,国家奇缺的人才,到沈阳机床厂(国有龙 ...

过奖了,惭愧惭愧。坛上卧虎藏龙的,高手一般不屑发这种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自制数控铣的老哥,又弄了个台钻,机械加工的大佬,高级技师,国家奇缺的人才,到沈阳机床厂(国有龙 ...

另我是纯业余爱好,我本专业是土木工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话说回来,diy乐趣之便宜、好用、爱好,,你这只占了爱好吧。

没有在精度和功能上的提升,也没在使用体验的提升,相比成品,谈不上好用,
我甚至觉得精度会比不过成品,主要在你1cm厚的钢板底座和支架上,强度、精度、焊接应力释放,应该是比不过成品的,,除非你有比较高的检测水平和调试水平。
但是有这水平,搞个二手来优化,又会更便宜和简单,所以我才说谈不上好用。。。价格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未必便宜(不算工钱啊,算工钱得买好几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在精度和功能上的提升,也没在使用体验的提升,相比成品,谈不上好用,
我甚至觉得精度会比不过成品 ...

话说回来,大多数时候diy能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了,精度么够用就可以。能用台钻加工的也不必追求什么太高的精度了,要精度就不会放台钻上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