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覆盖1600平方厂房wifi,2.4g,百兆即可

楼主:
厂房1600平方,200台设备,想用wifi连网,2.4g,速度要求很低,数据流量也很小,每台设备需要几分钟访问一下状态。
打算组件一个设备专用局域网,设备状态可以集中反映在大屏幕上。
选择什么方案呢?

网友:
20*80米还是40*40米

网友A:
那你只能选择MESH路由了

楼主:
20*80米左右吧

网友:
网线分布搞4-6个终端,有遮挡就要近

网友:
那你得采用AC+AP的方式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选择MESH路由了

我觉得还是别扯蛋了,老实用AC+AP才是王道...

话说这个不是发帖机么,这么认真?

网友:
很多设备都支持

例如图中的这个
建议至少选择Tp-link或以上级别的
其他杂牌不要选,不然经常出问题
TP或者华三

注意,截图的只是AP管理器,本身不带AP
需要另外买配套AP

具体情况,可以直接找各家客服了解

约6-8个ap即可全覆盖

网友C:
我们车间2900平方,方形的。一个K2P搞定,一个新三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车间2900平方,方形的。一个K2P搞定,一个新三也搞定。

搂住有200台设备,一个k2p应该搞不定

网友:
旧电脑装个软路由,然后配几个AP,不晓得行不行。

网友:
AC+AP吧,简单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别扯蛋了,老实用AC+AP才是王道...

我也是来混分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来混分的哈哈

有道理,大家一起水,反正没人管...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大家一起水,反正没人管...

要不是积分跟RMB直接对钩也不至于有人刷帖子么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积分跟RMB直接对钩也不至于有人刷帖子么不是

来来来,详细说说...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详细说说...

这积分可以用现金买,也可以用特殊用户组提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积分可以用现金买,也可以用特殊用户组提现

再详细说说,多水两帖...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最便宜的AC+AP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详细说说,多水两帖...

咋说呢,你混到帮帮团然后但凡发一个精华帖子就可以全部体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