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自动咖啡机deleisure德颐DE-320和德国melitta美乐家F23

楼主:
逛黄鱼看到故障的全自动咖啡机,手痒(jian)收来研究一下。

新机还是有点贵的,故障机嘛,一折不到的价格研究一下也无妨,翻车也无所谓。
两台都是本地自提,卖家描述开机报错

每次报错还不一样

安慰自己反正屏幕是好的,就能回血

豆仓有点脏

萃取器这里好脏

机器底部排污口也很脏

清理残渣

水箱这边倒是干净一点

拆后盖,主板看起来很复杂

拆上盖,需要挑开磨豆器塑料帽子

露出里面的螺丝

取下整个磨豆器送豆螺旋

磨豆器看起来还行

取下整个上盖

磨豆器密封盖橡胶材质

取下磨豆器清理,一个直流有刷电机

电机型号,有橡胶减震

背面有转速计

蜗杆减速

锅炉,有两只,一个烧水,一个蒸汽

锅炉管子都是有金属卡子的

各种温度探头,流量计,液位计,转速计

主板肯定是有问题的

经查两颗控制锅炉的可控硅击穿了

拆屏幕

锅炉,磨豆器,水箱,萃取器都是好的,主板得150打样,不修了,拆散卖配件去咯

跟路玛咖啡机通用,像是代工的,

下面是德国美乐家咖啡机,也是故障,跑马灯

萃取器这边也很脏,程序偶尔能运行,蒸汽从机器底部排走,拆

萃取器翻转电机,怀疑这里有问题

翻转电机同时还负责萃取器进口切换阀门,

看起来阀门很脏,堵塞了

这是德颐的萃取器,

这是美乐家的萃取器

密封圈都结焦了

超声波清洗,两个萃取器都需要换胶圈,涂食用润滑脂

总的来说全自动咖啡机确实比半自动机复杂,也难搞一些,研究的过程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A:
宾馆饭店早餐时常见,内部还挺复杂

网友B:
修好了还是很值的,放家里用除非都爱喝咖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宾馆饭店早餐时常见,内部还挺复杂

自动咖啡机一般酒店餐馆用,这两台都算偏家用一点,商用的更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还是很值的,放家里用除非都爱喝咖啡

一台修好了,一台拆配件卖,折腾玩哈哈。
咖啡喝得也没那么多

网友:
咖啡机内部还挺复 杂

网友:
萃取器的原理是通过高温高压的水将咖啡粉中的咖啡因等成分萃取出来。当水加热到适当的温度时,萃取器内的泵会将水压入过滤篮,通过过滤篮内的咖啡粉,让水和咖啡粉充分混合,使咖啡中的精华成分被萃取出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萃取器内的水温、水量、水压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咖啡的质量和口感。

原来就是高温过滤的

网友:
家中有一台功能类似的全自动咖啡机,每天使用正常。估计电路控制相仿。

网友:
我的现在还没有时间收拾…豆子还没有买…

网友:
手痒(jian)收来研究一下。
研究生是应该去研究的。

网友:
看来楼主爱喝咖啡,我一喝咖啡,胃就疼

后来问了专家,专家说咖啡里的咖啡因伤胃,有些敏感人群就容易出现不适感

网友:
有了这个你不就隔三差五买点咖啡豆练练手

网友:
我喝牛奶也不适,不过还不至于疼,医生又说我是过敏体质,天生喝稀饭的命。

只有稀饭,怎么吃都没问题

网友:
这玩意还挺复杂

阿熊捡漏成功

网友:
要拆机才懂哪些机子用料靠谱,奸商可以弄手脚的地方多得很,不能光看价格啊

网友:
做工不错,控制挺复杂的!

网友:
于谦,自磨咖啡

网友:
我捡的漏比你牛逼,15元收了台JAVA咖啡机全自动,几乎没用几次的,用了一段感觉水路有问题,拆机发现从锅炉出来的F形接头有个针眼尖大的孔!就这个F头都不便宜,17.6元,真黑

网友:
可控硅换一下修一下试试呗,没准就修好了呢

网友:
修理成功,就有成就感。即使没成功,研究过程也能增长知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