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请问这颗坏了的灯珠如何选?

楼主:
家里2019年装修买的顶上明珠的吸顶灯,现在也用了6年了。这个吸顶灯属于三色变光,一开白光、二开黄光、三开中性光,前几天白光开始闪烁,今天白光彻底不亮了,拆开发现一个LED灯珠坏了,到网上购买,不知道这个2835灯珠买哪个参数的,功率有0.2w,0.5w,1w的,电压有3v,6v,9v的,实在是不会换算,求助一下大能改如何买?整个灯是4个马蹄形串联的。

网友:
2并3串,那么每路就是2并12串,按恒流源的输出,应该是9V灯珠,140ma的电流,应该是1.5W的灯珠

网友:
首先确定灯珠是几伏的,3V的就是1W的灯珠,6V的也用1W,9V的还用1W。

网友: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不要修了,直接换灯吧。以前换过好多次灯珠,都是用不了多久就再次坏,而且拆开看坏的还不是更换的,所以现在再也不换灯珠了。

网友:
直接连灯板都换了吧,也不贵,三四十就能换个好的灯了

网友:
看上去是双组双色串联灯珠,这种灯珠貌似没有1W的,0.5看上去都够呛,最好测试下现有灯珠定电压,看灯珠数量买3V最大功率的不会错.理论上是坏了一个灯珠直接跨接都行.

网友A:
建议全换。据我的经验教训,换了后,其他颗粒要不了多久也会坏,又得拆,然后周而复始。全换了省心。换颗粒也麻烦,还是换灯板最简单。

网友:
这种很难搞的,能修好,过不了多久又坏了,我都是用万用灯板装上去,能亮就行,要求的直接换灯了。因为现在灯这玩意太卷了,都是偷工减料,用时间长了,各方面都不行了。

网友:
买3V1W的差不多

网友:
坏的这颗短路一下也能应急用,量一下灯珠电压,短路好的灯珠可以量电流就知道功率了

网友B:
论坛原来有一个卖灯板的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店里都是那种松下半成品,灯珠都焊接在板子上的半成品,如果有合适的买几片感觉很好

网友:
一个灯珠坏,其它的也差不多要出问题,坏灯珠短路也能用,最好是降电流或者并联灯珠,寿命要长些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 LED 串联是看 mA ,只关注 W, 那么还是换整个灯板带驱动,或者整个灯,也就几块钱。

网友:
没用的,以我的经验来说,一个灯珠坏,其它灯珠也差不多到寿命了,之前我帮人换的灯条上的灯珠,哪颗坏了换哪颗,结果就是每个月坏几颗,气死我了,后面不换了,买新灯板换上

网友:
直接换灯芯 量好直径 选好色温 二三十搞定

网友:
短接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上都帮你算好了,有没有加热板?有的话可以换上去,反正灯珠又不贵。坏了再说嘛,但是话说回来,这种led灯,换了灯珠之后,一般也就一两个月,又要坏,而且坏的是同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原来有一个卖灯板的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店里都是那种松下半成品,灯珠都焊接在板子上的半成品,如果有合 ...

他家店铺我淘宝有收藏,有些用的日亚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全换。据我的经验教训,换了后,其他颗粒要不了多久也会坏,又得拆,然后周而复始。全换了省心。换颗粒 ...

说实话这个顶上明珠灯具质量确实不错,无论驱动还是灯板,本来打算修修能用的,现在看来还是换整个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