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一下加硬盘从哪里取电,攀升的一体机A3Pro

楼主:
如图,攀升的一体机A3Pro,想增加一块硬盘,看起来应该从1处取电,在PDD买了线,插上去没反应,卖家说只支持联想一体机。这么看来只能从2处这两个插口取电了。请问是这样吗?需要买个怎样的插线呢?非常感谢!!!!!!!

楼主:
准备加一块500g的机械硬盘

网友A:
的确感觉1的概率比较大,2更像是风扇PWM供电。

网友B:
没有万用表?不知道机械硬盘有大小两种,供电要求不同?。。。那还自己折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感觉1的概率比较大,2更像是风扇PWM供电。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万用表?不知道机械硬盘有大小两种,供电要求不同?。。。那还自己折腾啥 ...

2.5英寸的硬盘,自己不太懂,万用表测出来应该是多少才对

网友:
明显是2,1是机器的12v输入接口,和电源的插口是直通的

网友C:
看丝印,1印的是DC IN,也就是输入,你接输出哪行...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4针有一个12v,一个5v两个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丝印,1印的是DC IN,也就是输入,你接输出哪行...

哦,没注意看,以后这通用的

楼主:
好像还真可以,主板上有12v的标识

网友D:
拍2处看看板子上印的什么
如果2处不行,找万用表量量板子上的12V  5V供电,找到就飞线。3.5寸盘需要12V  5V两组供电,2.5寸盘只需要5V一组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的确感觉1的概率比较大,2更像是风扇PWM供电。

不要感觉,1处明显写着DCIN1!!!就算没有丝印,这个接口也不太可能是硬盘供电

网友F:
一体机电脑我们公司有,冠捷的,主板差不多,SATA硬盘从2取电,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2处看看板子上印的什么
如果2处不行,找万用表量量板子上的12V  5V供电,找到就飞线。3.5寸盘需要12V  5V ...

感谢仁兄,2处有12v,5v字样,看来是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感觉,1处明显写着DCIN1!!!就算没有丝印,这个接口也不太可能是硬盘供电 ...

这次知道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体机电脑我们公司有,冠捷的,主板差不多,SATA硬盘从2取电,如图。

非常感谢仁兄,应该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拍2处看看板子上印的什么
如果2处不行,找万用表量量板子上的12V  5V供电,找到就飞线。3.5寸盘需要12V  5V ...

品牌机只用12V供电,硬盘也一样

网友:
2号插座旁边应该有丝印,看下是什么插座,感觉像是硬盘供电插座,4P,12v+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品牌机只用12V供电,硬盘也一样

学习了。
我还没见到过只用12V供电的3.5寸硬盘,还是接触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