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复刻一块ETA3425S2F芯片1.5V锂电池板

楼主:
看到坛友的复刻1.5V锂电池板的帖子
   我在淘宝上买了ETA3425S2F微耗电源芯片,自己用小金刚砂磨片雕刻了电路板制作了两个电路板,实际测试效果很好,静态功耗仅仅1.6uA左右,这相当于普通锂电池内部的保护板的静态功耗,可以长期通电待用!

在破烂市场买了一个上海震华电器厂1969年的MF15型万用表,彻底清洗、充磁、维修打理好后,测试相当准确,测量一个电压为4V的锂电池,表针正好压线!可是装上1.5V的南孚5号电池后发现再测4V锂电池就差了半格!

早期的锌锰干电池,没有铁质的导磁材料,对外磁式表头干扰很小。用一片聚合物锂电池放在表头上就没有影响,于是就用这片1.5V电路板再加一个Type C口充电保护+锂电池保护的电路板,组成一个1.5V干电池代用电池,效果极好!由于是稳压电源,万用表的电阻档的调零电位器几乎不用调整了。

很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拆解1.5V可充电锂电池的视频,这种电池只有正、负极,没有充电口,电池的正负极,即是放电口也是充电口!接5V手机充电器时就充电,脱开充电器就是1.5V电池!视频中给出了锂电池控制板的电路,芯片的代码是LC9205D,查到这种芯片的手册,芯片的型号是GB2001。

芯片的手册:

上面提到的ETA3425微耗电源芯片,输出电压的范围比较宽些,但是如果仅作为1.5V干电池代用,这个GB2001芯片更具特色!它的输出、输入端共用,连充电保护都有了!在淘宝上查寻,这个GB2001电源管理芯片有卖的,而且很便宜!还带充电指示灯输出,灯的闪烁还有不同的含义!真好啊!
再者淘宝上还有成品板卖,静态功耗在3uA以下,跟普通锂电池内置的保护板静耗一样,价格3元。就这一片,锂电池的充电、保护、1.5V降压输出就都有了!已经下单买下,东西未到货,先推荐给坛友。

最后要感谢坛友的交流、推荐,从中学习、了解好多东西!

网友:
GB2001应该是双向升降压拓扑,静态电流就稍微大点,6~10uA

网友:
这是秀表贴

网友A:
软包电池这样用,用不死就鼓包里吧!

网友:
充放电一体,香啊...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B:
ETA那个好像只是DC-DC,不带充电的?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这样用,用不死就鼓包里吧!

软包锂电池容易鼓包,金属壳锂电好些,也会涨壳。正常保护下充放电使用还可以,可以利用一些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A那个好像只是DC-DC,不带充电的?

网上卖的5号、7号1.5Ⅴ锂电池都是用类似的芯片,有多种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卖的5号、7号1.5Ⅴ锂电池都是用类似的芯片,有多种型号。

那充电呢,再挂一颗充电管理芯片?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主要还是当电芯电压从3.5v降到3V的时候,输出由1.5降到1.1,具备良好的低压提醒功能。不错不错。

网友C:
还以为是用在电子钟,原来是放万用表上,万用表耗电不多,好像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充电呢,再挂一颗充电管理芯片?

不用再接充电管理芯片,直接对输出口接5Ⅴ手机充电器充电,脱开它就1.5V对外供电,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用在电子钟,原来是放万用表上,万用表耗电不多,好像没必要。

这外磁老表,装上碱性铁壳电池就失准!才用这个电路,找个拆机软包电芯就循环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再接充电管理芯片,直接对输出口接5Ⅴ手机充电器充电,脱开它就1.5V对外供电,很方便。 ...

哪接5V,哪接电池?

网友:
这个不错,使用方便。

网友:
在输入端加个母座就能用USB充电,还能降压1.5V,指尖大小,真是改电池的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接5V,哪接电池?

ETA3425S2F要另加充电板,4056芯片的就行。

网友:
如果只给万用表用,无需那么大的电感,体积还可以缩小一半都不止

网友:
外磁表头,如果内磁表头影响小些

照相机你的推荐不错

网友:
这种指针表能直接接十二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