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帮我看看这颗led灯是什么规格?ik iloud arc校准话筒的主板

楼主:
这是一个ik iloud arc校准话筒的主板,之前不小心摔地上把中间那颗D2的指示灯摔掉了,想买一颗换上去,但不知道是什么规格,想问问论坛的大佬有没有知道的。尺寸是4*1.6mm(手工测量,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

网友:
看着焊盘的模样,应该是1206封装的

网友A:
1206贴片的封装尺寸是3.2x1.6mm,你要是手艺行,手里有0805的,凑合着也能焊上,不用额外去买了,这东西就是个指示灯,能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6贴片的封装尺寸是3.2x1.6mm,你要是手艺行,手里有0805的,凑合着也能焊上,不用额外去买了,这东西就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