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初学者拆修海尔小神童洗衣机XQB50-18的“艰难”过程

楼主:
2025年11月3日

亲戚的海尔小神童洗衣机XQB50-18不能脱水,用国补价买了新的滚筒洗衣机,随送我练手用。于是查阅了大量资料,做足功课开始捣鼓。

单独用排水功能,发现排水电机没反应,用万用表测试200v电已经送达电机,又怕误判,单独拆下,是3端子2行程的,这货是在洗衣服时移动到一半位置,脱水时到底部位置,用网上方法测试确实没反应,确定是坏了,好办,下单。

这是新的,货到后就下手了,安装后排水正常了,那就试一试洗衣过程吧,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自己多年坚持用手洗衣服,家里的双桶洗衣机也只是偶尔用来甩甩水,无知才引出了下面的“艰难”过程。

卫生间没有合适的龙头供水,就用盆子根据自己的理解倒了3脸盆,水位瞒过波轮不多,上电,把水位调到最低,启动,听到“嗡嗡”响,脱水电机也不牵引到一半位置,难道是我安装有问题?打开之前的照片对照,果然发现问题,正常在1处,我安装到了2处,又重新安好后还是一样,难道是控制板坏了??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环氧树脂居然变软了,像胶一样粘手,判断它有问题的多。
于是在某宝上一番,看到一款,包邮35元还支持退货,比其它家便宜不少,问卖家新旧程度,说8成,再问是拆机件?没回答。毕竟是多年的老机器了,用拆机件也能接受,

买来一看,是全新的,估计是库存货。

安装这几个线头时发现特别难插,仔细对比发现是里面的柱子有点粗,用工具用力按进去了。
放3盆水,上电,启动,还是“嗡嗡”响,头一下子就大了,难道是电容有问题,拆下测正常,再说排水是正常的,电机也应该没事,难道是把排水电机按错位置,在脱水时离合器的齿轮错位了?又放干净水,倒立,让离合器朝上,检查一番,感到齿轮没事,究竟是哪儿有问题,再说亲戚说能洗衣就是不能排水,到我这咋不能洗衣了呢?
冷静,冷静,先不搞了,理理头绪。后来看视频时突然想到是不是水位太低,启动后是进水阀打开时发出的“嗡嗡”声,于是安装好进水管,模仿之前的水位操作,用嘴吹进水管,有嗡嗡时能进气,此刻心一下子轻松了,问题源头找打了,还是用盆放水,直到嘴吹不动,发现此时“洗涤”按钮对应的数字不再闪动。启动,哈哈哈,正常了。
===========
以下是一点资料:

1、手搓式,也称双动力洗衣机,离合器下面是双塑料齿轮,洗衣时波轮和内桶相反方向动。
2、排水电机是3端子2行程的。
3、原打算清洗一下内桶,查了下资料,太难拆了,果断放弃。

网友:
不喜欢海尔的东西,都是偷工减料的

楼主:
因为这台机器虽然20多年了,但期间有很多年没用,感到还有修的价值。
另外:环氧树脂变软,之前看到一个帖子提到环氧树脂几乎变水状,感到不可思议,这次理解了,是不是多年后都这样?如何处理?

网友A:
佩服楼主手搓衣服,论坛应该是独一无二

网友:
原来的产品质量就是好,用多少年都不坏...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手搓衣服,论坛应该是独一无二

71年的猪,农村出来的娃,日常一点衣服随手就洗了,不值当的用洗衣机。

网友:
京东换洗衣机时,旧洗衣机(还是好的)也就20元卖给垃圾佬, 这花更多的钱去修。。。是大大地不值。。。 喜欢折腾那随意。

不靠这个吃饭的不建议玩这种需要上下水,管路的东西(洗衣机、燃气热水器),辛苦半天啥都得不到。

网友:
楼主还手搓衣服是亮点。现在的洗衣机很便宜,一千几百就买到了,要是用了多年的洗衣机坏了,还真不想修,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
还是用洗衣机吧,单独买了个小的,用来洗内衣

网友:
原来的产品质量就是好,用多少年都不坏...,就怕手痒难耐然后.......就坏了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折腾的过程就是学习、积累经验的过程,不考虑性价比了

网友:
这货有维修的价值吧,,用到坏,,这货的贡献也算可以,,,

网友:
才看明白,原来是不会用

网友:
我家的海尔神童王,
也是十几年了,
就自己换过一次皮带.

网友:
看我的“不厚道啊 海尔洗衣机流鼻涕黏液”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934-1-1.html

网友:
修好就是赚到

网友:
这种洗衣机一般使用多年后都是离合器漏水才坏的,然后很难拆,就会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