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又来请教了,请推荐好用可换批头的手柄

楼主:
      只要单手柄。手上买了不少电动批头,想再单买个好用的手柄,有时候手动用。请大佬们推荐。
      之前准备京东活动准备入手维拉那个棘轮手柄的,但评价说也没那么好用,那就没必要了,反正我自己以前用过几个杂牌的棘轮手柄,一般都是锁着用,很少用棘轮功能。
      还有就是很多这种手柄太重导致装上批头后中心太靠后,用起来手累,也导致灵活度不好。所以请有经验的大佬们推荐一下。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1&utparam=%7B"aplus_abtest"%3A"ce4221c07d7072c2e8bc954858767e65"%7D&xxc=ad_ztc

网友:
威汉387,虽然贵点,但是真的稳

网友:
这有啥好用不好用的,除非是螺丝锁死使用,不然都会有矿量,
而有矿量,就谈不上好用不好用了,再贵的品牌也有矿量,毕竟为了适配不同型号的批头,适配生锈、异物、是不会做成太紧密的。。

然后就是手感了,,手感不外乎形状和包胶,,
你使用少,手动螺丝也小,那基本也不会有松动断裂等强度问题,也因为此,棘轮也没啥用,因为小螺丝的扭力,都带不动棘轮的,而且这种手柄,配合批头长度肯定不会短,所以也不牵涉狭小空间作业的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看我上次的帖子,有种9度夹角使用的扳手,,带棘轮,很小巧。解决了手动力度掌握的有无问题,和部分狭小空间问题。感觉比柄式的更适合。

但是这种扳手不适合打超过1颗的螺丝,我是因为有电批,且扭力很小的电批,所以基本不需要手动作业。

网友A:
换批头的螺丝刀没有好用的,只是应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批头的螺丝刀没有好用的,只是应用广,

那么就随便买一个了

网友:
觉得拼多多这种5元左右的适合你的情况,有包胶,好用。具体说手感、旷不旷量之类的问题,也是个小马过河的问题,各说各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5块钱而已,吃不了亏上不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