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公牛插排要专门买扳手才拆的开?

楼主:
之前一个原汁榨汁机愣是没拆开出来电机,咬牙跺脚买了空心花扳手

现在又捡到一个插排,看起来很豪华

,想拆开看看咋被抛弃的,结果那个螺钉又出幺蛾子

咋弄?还要买专用扳手?

网友A:
拼多多上买一套异形搬手搞定,5元钱左右,话说回来,这个是公牛的老款插座,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的新款在接线的地方都是用的十字改刀拆开接线,其它的地方是异形螺丝,不用拆开。

网友:
这都扔了,这个好贵。

网友:
用小点的平口强行拧能不能行?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我买了一套异形批头

网友:
直接搞一套这个 还带棘轮的

网友:
这个用薄一点的一字起子就可以

网友:
U型的螺丝刀就可以,只插2其中2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上买一套异形搬手搞定,5元钱左右,话说回来,这个是公牛的老款插座,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的新款 ...

看来“3点”的对得上这螺钉,但是不知大小合适不?要是大小上多个规格就日了狗了。
内6角~空心花等有优于一字十字的优越性,扳手(批头)也配套,有存在的理由,这种3点~2点(叉式)~3角等等任何优点没有,弄出是搞得的啥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3点”的对得上这螺钉,但是不知大小合适不?要是大小上多个规格就日了狗了。
内6角~空心花等有优于 ...

应该没问题,用得上的,前几天拆了一个公牛的老款插座,用的是U型螺丝,当时手上没有U型号搬手,直接把一个平口改刀中间用小锉刀锉了一个缺口搞定!!拆开的原因是插座不通电,拆开后发现是开关坏了,直接跳过开关接线搞定!!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3点”的对得上这螺钉,但是不知大小合适不?要是大小上多个规格就日了狗了。
内6角~空心花等有优于 ...

这个就是公牛新三点螺丝,用三点螺丝刀

网友:
平口螺丝刀强行试试

网友:
企业的想法是:外行无需拆,内行人工具自然齐全

网友:
恭喜你发现了公牛是个卖特种螺丝刀的

网友:
这种螺丝挺讨厌

网友:
需要新三点批头拆解,没有,可尝试U型批头拆解。

网友:
异形板手搞定

网友:
螺丝拆下来第一时间丢垃圾桶,换常规的十字螺丝!

网友:
我都是把中间的柱子撬掉.

网友:
看着一字螺丝刀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