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盒子3S MDZ-19-AA 电源插座铜箔裂开要焊哪里

楼主:
请教大家,5v输入的正极居然裂开了,请问应该跳线到哪个焊点?

网友A:
这不是太简单了吗,用万用表的通断档,量量 残存的铜箔 和板上哪里相同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挺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太简单了吗,用万用表的通断档,量量 残存的铜箔 和板上哪里相同不就行了吗? ...

铜箔断的不规则。连向哪个方向?我怕量错了,一通电烧了

网友:
看走线啊,飞一下就好了...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拆下来,然后仔细看断口侧边应该可以找到连接处,稍微刮开一点,就在此处飞一点

网友:
用万用表一测量不就知道了吗,也可以顺着铜箔跑

网友:
关键的地方拍个微距就方便观察了。

网友:
捡到过一个,简直是暖手炉,后来挂咸鱼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