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反渗透净水机(修主板、换逆止阀及高压开关)

楼主:
家里的反渗透净水机用了好几年,也出现2大问题,一是近半年出现隔十来分钟就启动制水,导致浪费;二是突然间黑灯罢工。

1.黑灯罢工的原因是36伏开关电源坏了,但没坏透,导致换了主板也坏了,又增加维修主板的环节,更换相应的高压转5v集成、二极管就解决。考虑到修复开关电源不是自己的强项,就在海鲜市场买了一个质量不错的。
2.隔十来分钟就启动制水的问题,上网就查到是通病,换逆止阀就行了,但不知道型号,还是向售后了解,售后还打电话来指导,逆止阀、高压开关共15元。根据售后提供的视频,半小时就弄好了,观察2天,故障排除了。

网友:
这个实用 搬个板凳坐下看

网友:
地板   我表示 过程写的不太清楚

网友A:
这滤芯多久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滤芯多久换一次

视乎当地水质,建议是半年换一次,ro膜可以一年到年半换。

网友B:
这是用的通用滤芯?

网友:
又可以愉快地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的通用滤芯?

10寸二合一前滤,ro膜要加工截断2厘米左右(网上介绍的,原厂也是这样再加工)。所以耗材比起品牌的不算贵

楼主:
2级,前滤压力大点

网友:
什么牌子,厂家服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