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酸锂电池电芯和三元锂电池电芯可以并联吗

楼主:
淘到一块48V10AH电动电电池,用的是百维保护板 ,充电和放电是分开的,就是充放分口
13 串X4.2V=充电电压54.6 ,由于知识不足,我用铅酸充电器充的电,插到放电口上,电压到了55.7V了,还没有保护,我想坏了。
保护板印字
BestWay东莞市百维科技有限公司
机型:BWPB-041-13S-15.A-02L11-0501G
规格:48V锰酸锂电池组保护板
充电5A 放电15A(X)
主线:B-黑色、P.蓝色、C-黄色
TB查询了一下,这种保护价格的二手价格是10元左右包邮,真不值钱。
引用:azzajazz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689&page=1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必须改!!上个使用者也是人才,百维分口保护板p-c-并起来用,没炸是他幸运。。。。分口保护板c只管过冲p只管过放,过冲过放这两个条件不会同时满足,所以这两条线对应的mos不会同时关闭,也就是说有事件发生这个保护板根本关不断。boom!!!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经历过

哪么问题来了
1,锰酸锂电池和保护板跟普通三元锂,可以兼容互用吗
2,充放不同口,如何改为充放同口呢
3.锰酸锂电池电芯和三元锂电池电芯可以并联吗
4.我手里还有一块4815的电池组也是13串的,我想和这个4810电池组,并联一下,再安装一块极空保护板。

网友:
并联不知道,我还在串联使用。
朋友给的星恒电池13块小单体,其中有6块鼓包比较严重,我就用18650组了个6串的替换鼓包的,用了快一年了还挺好的,当然容量和内阻都要与旧电池接近,不然充放电时会出现问题。

LZ这样两组整租并联还是加个切换开关比较好

网友:
建议换成同口保护板之后再并联,没多少钱,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最好别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