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改造下

楼主:
最近家里蚊子太多了。好烦,用几天就没有电了,改成锂电想着可以续航好些吧,不知道这样改可以用几天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大红袍吗?

网友A:
空间够大,改造就方便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空间够大,改造就方便些

似乎用了电源转换的板子,可能原本是其他电压的

网友B:
这样改了,一年只充一次电

网友:
我的电蚊拍改18650了,去年充的电,今年使用了一个夏天,也许是蚊子少的缘故,现在还有电。

网友:
我也是这样直接换个18650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了,一年只充一次电

用大红袍一年充一次够了

网友:
南方秋冬季节蚊子就喜欢往屋里飞。

网友:
我比较节约,把那个阻容降压那几个东西都拆下来啦,换个4056充电。

网友:
充电板都省了,留两个触点,外接充电一年只用充一次,

网友:
现在的电蚊拍有18650可换电池的了,现在懒得折腾就买了这种,价格也差不多,就是电池比较渣,自己换了之前PDD买的特斯拉拆机电池就好多了。

网友:
北方都开始入冬了,南方还在敢蚊子,这就是差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用了电源转换的板子,可能原本是其他电压的

原来是铅酸的?看不懂他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