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夕夕上撸的typec母口到了,做工还可以

楼主:
(图片)

网友A:
R1 R2 CC1 CC2这些标记都啥意思?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R2 CC1 CC2这些标记都啥意思?

r1r2是5.1k下拉电阻啊,用于C-C线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r1r2是5.1k下拉电阻啊,用于C-C线识别

我X,一时脑抽了...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不错,关键多钱换来的

网友:
就座子和基板?啥价啊?

网友B:
一年前买过你这种,质量差得一B,直呼上当,前面哪个固定档板很容易松脱,C口也松胯胯,而且C口里面的板很容易直接松脱出来,只剩下一个椭圆形钢片,不过用来塑料开C口孔很有用,后来又买了这种,很好用。能退就退了吧

网友C:
确实便宜,电阻怎么调。

网友:
只买便宜货。以前买的要4毛一个,不带固定的。最近也买了些

网友:
我用这个改了好多键盘的键线分离

网友:
最近也在考虑撸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年前买过你这种,质量差得一B,直呼上当,前面哪个固定档板很容易松脱,C口也松胯胯,而且C口里面的板很 ...

这种好像没有下拉电阻?

网友:
cc没有接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年前买过你这种,质量差得一B,直呼上当,前面哪个固定档板很容易松脱,C口也松胯胯,而且C口里面的板很 ...

这种不支持快充吧

网友:
之前淘宝看见一样  要几块钱一个 简直抢钱哇   不过那是个做键盘改tpc口的店铺

网友:
应该平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支持快充吧

2线的哪有快充...

二○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支持快充吧

不支持,不过对于一般用电设备改装,要快充干嘛?稳定可靠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便宜,电阻怎么调。

电阻不需要调啊,5.1K的已经焊好了

网友:
看着不错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