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能人Q2充气启动一体机

楼主:
前段时间到手一个小能人充气强启一体机就一主机,到手没电,用C口充电器充电气泵不停机,拆开检查一下发现控制气泵的场效应管坏了拆掉,换了一个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上的管子替换上,换上后显示屏不亮,再次检查发现电池给板子供电贴片电阻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以标出更换的配件,助焊剂用的松香焊的没清洗板子不好看,大伙凑合看看吧

网友A:
充一只没气的轮胎需要多长时间,一个电池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一只没气的轮胎需要多长时间,一个电池够不够

不漏气的3分钟一个

网友:
看着还不错,寿命主要取决于气缸和齿轮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别关键时刻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只没气的轮胎需要多长时间,一个电池够不够

买的气管明天到,有时间试试

网友B:
带胎压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胎压检测的?

设定胎压,压力到了自动停

网友:
朋友有一个,听他说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