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10Pro不开机充电闪红灯-GPA短路损坏的故障维修

楼主:
美女邻居送修一台华为旗舰机Mate10Pro,说放了两年多了,前些天问过也报了价,今天突然拿来修说想要里面的资料,拿到后插充电线确实会闪红灯,充电电流也很小(忘拍照)

恰好今天相对有空点,下午就拆机准备检测,按照以往的这类故障,大多都是CPU虚焊引起

拆下主板护板

对摄像头略作保护下,电池早已没电了,用充电激活板充了会测试电池电压起来了,证明电池还没有坏

拆下主板

检测发现电池正极端短路了,看来是个捡钱活了

查看点位图VBATT网络相关元件后,对能直接抠开屏蔽罩的部位先拆下罩

直接夹电稳压电源上热成像仪,太明显的发热点

此时电流却下来很多了(刚上电时大电流的)

再次检测主板VBATT脚阻值有32了,看来是大电流烧开点点了

去除IC表面的散热硅脂再夹电上热成像仪,显示温度更高了(前面有散热硅脂在IC表面就显示低些)

看看点位图,IC表面也烧了个洞

电路图显示为GPA芯片SKY77360,GSM功放IC

再看看实物元件标注图,GSM PA

拆下GPA,底部焊盘掉了,且走线也脱离PCB了,下面的二极管也歪了

万能表检测下VBATT的阻值已恢复正常

主板装屏测试下,开机显示了

剪掉屏蔽框的局部,二极管确实已歪了

拆下二极管后飞根线,做个人工焊盘

焊回二极管

焊上一个OK的GPA

主板上电测试下开机,正常开机电流,见曲线电源表

出现系统恢复模式正常现象,可能因为没有用原机电池而用的电池保护板+电源,好象这机电池是加密的(不确定)

重新装电池后插充电线开机可进入系统了,因无密码,美女也忘记了,无法进入桌面测试其它功能

拆下主板进行还原装配

装好主板护板及后盖指纹排线

完美修复华为mate10pro不开机故障,看似捡钱活,也非捡钱活,只能说比重焊CPU要少耗时得多!

美女就拿回去慢慢想慢慢试密码喽!!
美女邻居最后付款时还多付了几十块!!!
end

楼主:
刚发完帖子,美女就回复说密码试出来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我也想学习个一技之长

网友:
难得sean版遇上发财电池,GSM PA的毛病也托有故障说明图纸的福,妹子大方,属于优质客户了

网友:
这次不是CPU虚焊故障了,换了花样,照样修复搞定

网友:
不错不错,起死回生

网友:
我有个荣耀v20,一直在用没坏过 ,你有没有原厂新电池?电池提示老化两三年了,一直没更换。有的话卖我一片电池或者介绍个购买的地方

网友:
我野心认识这样的 美女邻居

网友:
好多美女邻居

网友:
我也想搞个热成像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