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特安斯TA622A数字温湿度计

楼主:
为了检验手中的一大堆廉价温湿度计的准确性,127元入了这款“相对”高精度的特安斯温湿度计。

特安斯TA622A数字温湿度计
SN.240566758,2024年9月1日生产
瑞士SHTC3高精度传感器
C/F温度+/-0.5C,RH湿度+/-3%,DP露点温度,WB湿球温度
单机存储8000笔数据,报警灯加声音提示
VA真彩屏显示53x44mm,带背景灯光
3节5号电池/USB 5V双供电
15分钟自动关机

主机,说明书,合格证,3节5号电池,便携包,包装盒
开机显示U3.13

电路板型号:SH01-0036 V4.2 2023/12/30
探头电路板:SH01-0034 TA622 V1.0 2021/5/28

Vcc=3.844V
关机电流0.20uA
开机开背光电流26.96mA

网友:
2023年的板子还没有用上C口
板子上这么多空位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也这个了

网友:
环境温度测量,就几元的便宜玩具测量值误差都已经很小了,只是环境湿度测量误差还很大。

网友:
问题来了,怎么验证这个准不准

网友:
除了刷新快,通信还没用无线,小米魔改固件和电池应该能更好用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如果有无线传输数据功能会更加好用

网友A:
温度计可以用沸腾水加海拔高度,换算沸点温度,冰水混合物。校准湿度有点麻烦,得用饱和盐水溶液,把湿度计放在密封盒里,等待数值变化,稳定在百分之75。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用干阱(热或冷)加标准PT探头校准,以前在工业企业干温度设施验证的时候,买了美国KAYES的一整套,每次做之前与完成测试之后都进行一次内部校准,隔1-2年送至供应商那边做外部校准

网友:
正所谓多一个香炉多一只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计可以用沸腾水加海拔高度,换算沸点温度,冰水混合物。校准湿度有点麻烦,得用饱和盐水溶液,把湿度计 ...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谢谢拆解分享!看上去只能测量环境(空气)的温度、湿度等四个参数?

网友:
显示中间值,真准

网友:
这种一起使用时是不是要远离呼出的气体

网友:
谢谢分享,准不准,估计温度误差会大点吧。

网友:
湿度差好多啊

网友:
看你那两个温度计时钟进来的,因为我有个一模一样的锂电充电的,但是电压检测部分是按干电池3v设计的,不等显示没电,电池就饿死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做工也看不出高端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