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被黑了之电动车充电器线束故障直接换成品字口母口也一起换掉

楼主(2025-11-04):
被黑了之电动车充电器线束故障直接换成品字口母口也一起换掉

姐姐家的电动车充电器出现故障,据描述,应该是线束问题。原装的充电器大概率最先损坏的就是线束,然后是焊接口,最后才是充电器本身。当然这跟使用习惯有关,之前修的一个某玛充电器,放在坐捅里,一年故障一次,都是焊点开裂。而姐姐家的这个,则是充电习惯不好,而且充电口异类,直接插坏了。
某日牌的充电器,外形跟某玛没区别,感觉就是贴牌款。

丝印。

也是靠风扇位置的又弧度。

说是使用习惯,买了个挂线款收纳的神器,把线束吊坏了。

而且这充电头还是异型款,淘宝找不到适合的配件。

卸下螺丝,即可开盖,果然,又是灌胶款。

看了一下,有可控硅保证无负载则无输出。

另一头,做工中规中矩。

这次不打算大挖胶,只保留重要骨架,挖一些地方测线束通断或者重要部位看下焊点有无虚焊。

输入220V的线,输出60V的插头,以及变压器容易虚焊的焊点全挖开检查一遍。

挖了一桌子的胶,如果全挖量更多。

期间反复用万用表通断档测试输出线,但是时通时不通的实在费解。

之后发现端倪,只可惜这是异型头,只能碰运气,既然如此就直接换成通用款。

正面看插头,这里有融化变形,应该是内部断线后充电时有虚接导致发热融化了外壳。

刚好手里有个备用充电器,用的就是品字口,直接拿下。

只是挖了一桌子的胶,实属恶心。

因为充电器只有一个,所以打算直接去街边配件店购买了成品线,收了我8元,还要卖更好带盖的10元,我没接受。

买之前也做了功课,淘宝一个也就3-4元,但是等不住啊,姐姐的车要没电了,无奈只能花点钱办事。好在充电口好换,在大灯旁,拆了前脸后更换,并且修复好充电器,也将某玛同参数的给我姐用了,这样就一车两充电器,至少坏了一个另一个也可以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