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千元机手电筒(三友一夜成明纪念版)

楼主(2025-11-04):
拿回来很久了,拆了一直放着,今天在研究怎么装起来

1,有点重,估计有1KG 把

2,6头,应该是低色温灯珠+蓝光, 估计有30W以上把

底部应该是无线充

底部充电,支架,

开拆,其实早就拆开了, 螺丝都不知道丢那里去了
透镜,点光源只能用透镜来聚光, 灯板驱动一体的 ,模块化了,5V模块 ,显示电量模块 无线充电模块

灯板

拆开下面一圈线圈 ,开始还以为是电池保护板,后来拆开是无线充电,有必要这样浪费资源嘛,难道是给手机充电的 ,还是充电器给他充电的

网上找不到型号,应该接近 Q9

大家看看 有没有必要把他装起来,也不知道是 12V 还是4.2V 的 ,拿12V 的怼着中间灯珠亮, 拿1个18650 怼在电池上也只亮中间一个
估计驱动挂了 ,千元机就这样干废了  ,不知道厂家售后倒闭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没有烧吗,
另外中间带环的板子没看到背面,
这个可以用排除法的

反面更简单  一个电阻 2极管   IC  还是反贴的 型号都看不到

无线充电模块

又见LM358 前几天修一个可调电源  就是这个玩意作祟,等下看看 给他换上我的插件的 不知道比贴片大多少

又是反贴的

网友:
它用什么电池的?

网友:
我的简单化解决方案~~闲鱼大把的全新库存16.8手电钻,去掉电机拆壳子用,壳子里面塞颗带小反光碗的车灯接在原电机线上。

嗯,没错,就是车灯当手电。

网友:
车灯当手电散热行吗?

网友:
一夜成明,这名字有点创意。

网友:
这货上千??
发热不小吧

网友A:
U4没有烧吗,
另外中间带环的板子没看到背面,
这个可以用排除法的

网友B:
这么高大上的手电筒,真没看出来那个地方值1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上的手电筒,真没看出来那个地方值1000元。

原价0.88千元  还有个支架,

网友:
其实网上很多车灯,价格并不贵,用来装电筒效果一定很好,就是外壳和散热不好解决。

网友: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应该可以当探照灯使用

网友:
看着个头很威猛啊。。。折腾一下可以玩玩

网友:
感觉有些不值这个价...

网友:
探照灯?电池呢

网友:
我还以为值千元呢

网友:
功能多多,价格昂贵的手电。看上去散热就靠一块铝基板,似乎有点薄弱。

网友:
土豪买的手电里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面更简单  一个电阻 2极管   IC  还是反贴的 型号都看不到

主控板是无字单片机,6根线,看起来一对供电,剩下4根信号线控制4路开关机先不接无线充电板,给主控板供电,按按钮试试这4路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