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强拆-鱼跃牌腕式血压计

楼主:
本次被迫被强拆的主角 好多人都说电子血压计不要用这种脉冲检测式的 更不要用脉冲检测手腕式的 根本不准
要用跟水银血压计原理一样的柯氏音法的血压计 好吧 那个在路上 等到了再测对比

最近有点高 怀疑是它有问题 那就强拆呗

这东西有个位置传感器 角度正确了亮蓝灯

位置高了就亮上箭头的黄灯 反之亮下箭头灯 其实然并卵

可拆卸式的气囊 用久脏了可以拿下来洗洗 但一般人根本就不敢拆或者不会拆 先这三个爪爪

对应机器上的三个孔孔 两个圆洞是进气和泄气的

然后电池仓这里也有个洞洞

对应这个爪爪有颗螺丝眼儿

可以拧螺丝固定 说明书上也没有介绍 头一次拆我也是才明白

直接看全家福

充电管理部分 讲真确实也还可以

MINI气泵 电子血压计必须要有的

这应该是写数据的接口

鱼跃自己定制的芯片?也正常 毕竟国内很大的医疗器械公司了

最核心的部件 传感器 准不准它说了算

再来一张 这东西觉得是不是进口的?

不知道什么芯片 还有排线 这东西可是娇贵

全貌 没啥看的

电池 也就那样吧 不过挺耐用

泄压电磁阀 挺精致

按键部分 可以换个型号接着卖

用了四五年了吧 在公司你用我用他也用 脏的不行了

该洗洗了 不过一想 这东西是有使用年限的 五年一大关 咱也不清楚哪个是易损件或者到年限就测不准了

机器的铭牌 很详细很专业 使用年限5年 等柯氏音血压仪到了对比下这个的精度 范围内就继续发余热 谢谢观看!

网友A:
就平时测测看看异常没有,准确度没有要求那么高的
我有一台血压计用了差不多10年了,也没见啥异常

网友B:
这个需要手腕放到心脏位置水平的高度吗?,不同高度,血压差很多的,
楼主发贴是先写字再贴图,我习惯全部贴上图再插入文字。

网友:
准不准要用像我这台机子模拟测试才能准确、客观的知道真的准还是不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6545-1-1.html

网友C:
正想着买一个电子式血压计,请哪位大神推荐一款精度高点的上臂式血压计,价格在200元左右的,谢谢!不考虑腕式的,腕式的血压计不太准,是有点偏高。

网友:
鱼跃血压计质量相对不错

网友:
那个泵上的标签有意思,(台湾.中国.日本)厦门坤锦电子科技,

网友D:
气囊为什么会脏?

网友E:
感觉不如水银的测量准却

网友:
鱼跃是老牌子了

网友:
腕式的误差较大,基本现在都用臂式

网友:
我用的是20多年前的欧姆龙牌电子血压计,与水银血压计比较测得的数值略高点。现在三甲医院都不用水银血压计了。

网友:
腕式的血压计误差大,和手腕位置关系很大,只能作参考。

网友:
气泵改用自行车打气行不行?

网友:
没和水银的对比下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平时测测看看异常没有,准确度没有要求那么高的
我有一台血压计用了差不多10年了,也没见啥异常 ...

非专业医疗器械都需要定期校准 这个腕式血压计写着有效期5年 记着当时也算准 但现在的误差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手腕放到心脏位置水平的高度吗?,不同高度,血压差很多的,
楼主发贴是先写字再贴图,我习惯全部 ...

我也是每张图片下面都有解释的文字 但这次不知道怎么了 编辑好后发帖就成这样了 是我网络的问题?在公司 蹭别人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着买一个电子式血压计,请哪位大神推荐一款精度高点的上臂式血压计,价格在200元左右的,谢谢!不考虑 ...

建议选择柯氏音法的血压计 测试原理和水银的一样 理论上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囊为什么会脏?

人踩得多了 就成了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如水银的测量准却

所以赶紧买了台柯氏音法的血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