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款杂牌 广兴洲 4W LED筒灯

楼主:
拼夕夕1.2元购买的, 两只装,亮度很高,温度也很高,有频闪。

网友:
线性恒流电源,靠输出滤波电容缓解频闪。貌似下面有个灯珠挂了,514电阻右边带黑点那个。

网友:
也就是个能用而已,不要求太多了。

网友:
杂牌就是杂牌

网友:
亮度高温度就高散热不好降低寿命

网友:
一块钱也就这样

网友:
图便宜先后买了一些杂牌LED灯,只是用坏了2只,还行挺抗用的。里面有两个集成块没有电容,不频闪。

网友:
塑料外壳,自己组装好些,收坏的金属灯具,配隔离恒流源,高显色性倒装芯片灯珠。

网友:
便宜货就不要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