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几个电源质量影响路由稳定性的情况

楼主(2025-11-04):
现在路由基本待机都是4.5W到7.5W左右,一般来说配个12V 1A电源也绰绰有余,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些路由和电源明明是全新的,可它就是会一直抽风,去售后换了路由和电源也一样,直到我不小心把一个同规格12V 1A的电源插上去,突然就超稳定不掉网不抽风

用万用表和负载测试得出这两个电源输出功率和电压其实都合格,拉满负载以后纹波也基本都在200mV左右晃荡,而且路由内部的DC-DC电路本身就是多层稳压,不应该出现抽风现象的,莫非是工作频率影响到了?

有遇到类似现象的欢迎讨论

能用的电源参数信息

型号:LPL-U012120100GH
输入:100V-240V~50/60Hz
输出:12V 1A 内正外负

厂家:深圳市德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这种电源,我只信赖华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我只信赖华为的。。。

现在基本都是代工的,得看具体代工厂家是谁,或者干脆拆进去

网友B:
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厂家都是能省就省,必须拆开看看内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厂家都是能省就省,必须拆开看看内部的了 ...

好不容易遇到个好用的电源真不想拆,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都是代工的,得看具体代工厂家是谁,或者干脆拆进去

我觉得谁是代工不重要,重要的是给谁代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都是代工的,得看具体代工厂家是谁,或者干脆拆进去

航嘉、瑞德、共进代工的电源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谁是代工不重要,重要的是给谁代工的

没毛病,一个厂子出来的也有拉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嘉、瑞德、共进代工的电源都不错。

瑞德的电源型号有参考么?准备搞几个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瑞德的电源型号有参考么?准备搞几个回来

貌似瑞德代工的就可以。目前航嘉、瑞德、共进这三个代工的电源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用的12V0.5A、12V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瑞德代工的就可以。目前航嘉、瑞德、共进这三个代工的电源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用的12V0.5A、12V1A的。 ...

回头去鱼里面收点,感谢指路

网友D:
哈哈,我卖的都是航嘉二手的12V2A的,成本贵两三块,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售后

网友E:
既然两个电源用表测试,都相差不大,是不是传输的电源线内阻或者插头插口的接触电阻问题?

网友F:
买光猫电源,那个是常年通电的,运营和供货商都不会自找麻烦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有影响的,我用的斐讯k2用原装的电源2.4g的功率就不行,更换成2a的斐讯电源就信号飞起,准备价格合适入手几个2a的电源上时间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卖的都是航嘉二手的12V2A的,成本贵两三块,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售后 ...

专业电源几十年,姜还是老的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两个电源用表测试,都相差不大,是不是传输的电源线内阻或者插头插口的接触电阻问题? ...

在逐个排除,路由测试稳定性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光猫电源,那个是常年通电的,运营和供货商都不会自找麻烦的。

这倒是,电视盒的电源也是相对靠谱,功率也基本都在1A到2A这样,带USB的会高些,回头都去测试一下

网友:
最好用电视盒子或者运营商的光猫等设备的电源,比较稳定。

网友:
好电源找那些商品里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