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现在Ai不接受反馈的吗?

楼主:
一道物理题:

小孩问百度文心,答案给分两种情况:一是漂浮,最后水位下降;二是石块很重,慢慢导致冰块沉底,最后水位不变。

我用极限法分析直觉不对。告诉ai无论石块轻如汽油还是重如铅,融化后最后水位都是下降。

ai分别假设、计算后,中间又分出几种情况,出现水位上升等新的可能,逐一驳斥后,最后和我达成一致。只能选B。

于是我说:能否反馈给系统,下次有人问别犯错了。

答:不可能。下次我还是按照旧有路径解答,因为模型没有记忆功能。后边还扒拉一大堆,说保护用户隐私等等。

这这这,ai的厉害在于自学习能力,可这如何体现?

网友:
谁知道你想用AI干什么

网友A:
上升,我记得水和冰的密度比(还是同质量下的体积比来着)为11/10,冰没有下沉.........

淦!好像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升,我记得水和冰的密度比(还是同质量下的体积比来着)为11/10,冰没有下沉.........

淦!好像不是这么 ...

首先,这是一个二维图,我不知道这个剖面图是从三维实物上的哪个角度剖出来的,进而我不知道石子、冰的具体大小。
其次,压强会直接影响水和冰的密度,我没法确定具体数值,进而无法做出计算

总结:我不知道,所以我选D

网友:
这是计算题,你拿来靠俺们的预知能力

网友:
B呼的回答:
海水中,“冰山所排开海水的体积(即海面下方冰山的体积)”小于“冰完全熔化成水的体积”!因此海平面会上升!
淡水中,“冰山所排开淡水的体积(即海面下方冰山的体积)”等于“冰完全熔化成水的体积”!因此淡水水面高度既不上升也不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呼的回答:

这个答复也没错。冰山是淡水。

问题的本质是冰山来源,冰山是两极的冰川在重力、地质运动、气候变化中滑入海洋的。所以这个都不用考虑什么密度或者阿基米德定理,融化后海水肯定是上升的。

网友:
密度:ρ冰<ρ水<ρ石
体积次要条件浮出水面:V排<V冰+V石
重力与浮力平衡(/g):ρ水*V排=ρ冰*V冰+ρ石*V石

问题是求融化后  V排 与  (ρ冰/ρ水)*V冰+V石   的大小关系(左侧初始排水量,右侧虚拟排水量,想象有个柔性薄膜包裹了冰和水)
两侧同时除以ρ水,则V排=(ρ冰/ρ水)*V冰+(ρ石/ρ水)*V石,显然只要有石头,右侧>(ρ冰/ρ水)*V冰+V石
也就是V排>(ρ冰/ρ水)*V冰+V石,所以融化后总体积减小。

这里石头的体积上限是次要的,不影响解题。

另一种思路是最终石头沉底,底部有额外向上的支持力,后续烧杯壁提供的“浮力”会因此降低,所以水位下降(想象一个柔性薄膜包裹在烧杯内壁,夹缝有极少量的水膜提供浮力)。

    目前大语言模型只是训练成果卓越,是利用海量数据和天量算力以及各种算法优化后的结果。初始的预训练过程能耗巨大,耗时可达数月,且依赖高质量的基础数据,据说一次训练成本上亿美元。这个初始过程无需人类过度干预,相对于之前的机器学习技术实现了自学习(漫长的图书馆内闭关自学);

    很多模型基于几个知名的开源模型二次开发,蒸馏或微调基础训练结果,各方面成本显著降低。就好比少年班好苗子已经被筛选,后续金牌教练随便指导一下就能有不错的结果。

    平时用户使用过程叫做推理,根据输入的提示词生成,使用的模型是固定的(比如昨天或一个月前完成的模型),每一次输入都是平等的,只受到历史对话记录的影响。

    目前能做到只是反馈常见低级错误,下一次训练重点改善,相当于不断进行月考、模拟考,有时候可能还会遇到越学越差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

这是某个模型的回答,一次就得到了正确答案:

思路是把石头拿出来泡水里,再等冰融化,第一步水位就下降了

DeepSeek开启深度思考,同样的提示词也得到了正确答案,采用了第一种解析法。

楼主不妨多试试deepseek,目前免费,有APP和网页版,https://chat.deepseek.com/

网友:
AI是要数据训练的,你的提交的数据不一定能进他们的训练库...

二○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C:
没融化是一部分浮起状态 全部融化当然是上升

网友:
这样出题的人不得被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度:ρ冰

是,我也觉得百度文心弱智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融化是一部分浮起状态 全部融化当然是上升

请参考8#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