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用过2.5G交换机?局域网传文件能跑满不

楼主(2025-11-04):
2.5G交换机,局域网传输文件速度理论上能达到312MB/s

有老哥用过没,这款有搞头没

网友A:
有点想不明白,它这光口都是支持10G的,为什么交换机却仅支持2.5G?理应也是最高支持到10G的速度呀

顺嘴说一句,JLC开源广场有2.5G交换机板开源项目,我也正在找一款10G光纤收发机的便宜玩意,目前仅买了个1G的先用着,估计用不久就要换

网友:
杂牌子都没听说过。。。

网友B:
首先电脑的网口速率要跟上,然后硬盘的读写速率……

网友:
2.5G在局域网里面属于轻量级应用,理论312MB/s。那么对标一下电脑的内存和SSD硬盘的速度,差不多可以分一下100MB/s,相当于WIFI5跑满866Mbps,也就是说2.5G可以火力全开的保证四台电脑互相跑数据,一对三的那种。
所以2.5G最适合应用的场景,还是家用级别,尤其是NAS直接挂在路由上跑2.5G,相当适合。
但凡稍微小一点儿的企业,如果只是普通电脑也就算了,其实1G也够用了,不差那二三十MB,如果有内置服务器的那种,最好还是10G的专业交换机,不容易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网友:
理论312,实际上跑到290几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能跑满,我外网下行能跑2300Mb多

网友:
我觉得现阶段百兆绝对够用了,没必要追新,当然商用除外...

二○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想不明白,它这光口都是支持10G的,为什么交换机却仅支持2.5G?理应也是最高支持到10G的速度呀

顺嘴说 ...

我1G的交换机刚买没多久,传文件只有5、60MB,又想买2.5G的了,能跑150MB就差不多了,我老折腾虚拟机、西门子全家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电脑的网口速率要跟上,然后硬盘的读写速率……

全固态的NAS,能跑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电脑的网口速率要跟上,然后硬盘的读写速率……

主板板载2.5G网口,固态读写6000MB,都不是问题

网友:
实际速率主要还是跟网卡接口速率和固态读写速率相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