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ab读取掉速求助

楼主:
新人发帖,之前时不时逛一下论坛但是一直没注册,这次注册了想请教下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本人有个慧荣SM3281AB主控,东芝0EFK eMLC颗粒的128GU盘,最近发现读取速度会掉速,用软件测速读写速度为300 100左右,但是实测写入单个大文件稳定不掉速,但是读取时刚开始可以跑满300但是突然会断崖式掉速到50左右,有时候会掉到个位数,请问这是怎么导致的啊,会不会跟我量产的设置有关系啊

之前出现过使用时掉盘,重新量产后恢复正常,量产工具显示有94个坏块,量产完能开出115G的容量

楼主:
用工具测试速度都是读写300 100左右,但是实际从U盘读取单个大文件时前期为300,突然断崖式低至50左右甚至个位数

网友A:
3281日常,我的几个3281有类似的毛病,没救,不知道新版固件能不能救

网友B:
是不是读同一位置的数据时,速率低?闪存参数的频率改低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读同一位置的数据时,速率低?闪存参数的频率改低点试试看

大佬您说的好像太高级了我没怎么看懂,就是我从U盘里面复制一个大文件,刚开始还是满速,过一会儿会突然降速到50左右,然后就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了,但是我用工具测试就没出现降速,还有您说的闪存频率是从哪里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日常,我的几个3281有类似的毛病,没救,不知道新版固件能不能救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
usb口电压不足4.9就有着问题,低于4.8还会掉盘

楼主:
补一张量产设置界面截图

网友C:
3281玩得多的都不推荐   3281+mlc
迟早出问题
你不是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玩得多的都不推荐   3281+mlc
迟早出问题
你不是一个人

哈哈哈看来是通病啊,看来不追求太多能用就行了

网友:
你的本地盘写入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看来是通病啊,看来不追求太多能用就行了

这么给你说吧,我认识的另一个之前贴3281+东芝mlc卖的,之前返修了二三十个,返修哭了,还要负责来回运费。最后伤心了板子都送给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给你说吧,我认识的另一个之前贴3281+东芝mlc卖的,之前返修了二三十个,返修哭了,还要负责来回运费 ...

哈哈知道原因了,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
哈哈哈

一段时间后

网友D:
这个同3281板子有关系,有些拆机板虽然便宜,但是质量不行。可以换创见工具包试试。和颗粒也有关系,有些拆机颗粒原ssd盘健康度、dwpd冗余度不是太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281玩得多的都不推荐   3281+mlc
迟早出问题
你不是一个人

贴L06B没问题,颗粒靠谱的话,这个方案基本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L06B没问题,颗粒靠谱的话,这个方案基本不会返修

l06b我也遇到过速度降为几m每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同3281板子有关系,有些拆机板虽然便宜,但是质量不行。可以换创见工具包试试。和颗粒也有关系,有些拆 ...

大佬,我第一次来这个论坛,很多都不熟悉,请问下您提到的“创见工具包”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看跑分是超频了,配置文件降频到a8试试看吧,估计你没条件换板子试。就是修改3281的DBF中字符串第25位为A8

网友:
之前贴了不少3281+东芝闪迪mlc,基本没有返修,反倒是3281+l06b或者l85c之类容易掉固件,掉速。3281有1种拆机板最好用,图找不到了,贴东芝1efl-256g都还稳定,其余版型1efl都不稳。下图这种拆机板也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