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支40W 北京四通杀菌灯 头脱离、、、、鸟。

楼主(2025-11-04):
标识,

1200mm的长度

头分离、、、、鸟。

谢谢欣赏。

网友:
其实E27 螺口的紫外线灯,再加上高度在1.5米以上的立式灯座,随便找地方放,还照的彻底,而且价格都不贵。

网友:
紫外线,胶老化了?

网友:
记得以前的灯管也会有脱头的现象,但那两个引线是压死在导电柱上的啊,断了?

网友A:
紫外线灯?那种紫外线灭蝇灯对人有没有伤害?

网友:
紫外线灯吧

网友:
套上绝缘管,焊接一段电线续上,就是金属帽只能用硅胶密封了

网友:
完了

灯让你拆坏鸟。。。。。。。。。。。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灯?那种紫外线灭蝇灯对人有没有伤害?

好像开灯时人不能在

网友:
北京四通还在

网友:
修好继续用

网友:
紫外线灯管,引线和端帽就是压接的还能修,不过这个都是单位使用,直接报废吧

网友:
接线还能用

网友:
摸不着头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开灯时人不能在

那很多餐馆墙上都挂着灭蝇灯,而且都开着,客人都在那吃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很多餐馆墙上都挂着灭蝇灯,而且都开着,客人都在那吃饭呢。

以前不懂我也看到过,现在肯定要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