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零成本维修别摸我液晶钥匙电池无电不能开机问题

楼主(2025-11-04):
别摸我的液晶钥匙,最近发现不能开机了,无论充多久时间的电,按开机键后启动,屏幕会亮起来,一会儿就熄屏关机了。液晶钥匙的扩展功能不能使用,只能使用开门、启动、锁车这些基本功能,这是官方的钥匙图片:

网上查询一下,别摸我的液晶钥匙电池几年后会出现电池老化不耐用的情况,表现就是充电后不能正常开机待机和使用。不差钱的请4S店维修,报价一般都是天价。稍高级一点的到某宝某多去买一块副厂电池,自己换上,几十到1百多搞定,攻略、教程、卖家的介绍都是现成的,依葫芦画瓢就能完美解决。看看网络图片,维修方法参考店铺介绍或搜索视频教程。

更高级别的就是我这种(没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拆开来看看什么毛病,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拿个塑料撬棒或者信用卡沿着后盖的缝隙撬开,取下后盖,电池是弹片连接器连接的,一抠就可以取下来。打开后盖取下电池

把电池表面的黑色保护贴纸小心的撕下来,注意不要撕破,后面复原还要用回来

把电芯和保护板一起从塑料框架中取出来,塑料框架上有卡扣扣住连接器,轻轻掰一下就能取出来。所有粘贴的贴纸胶带这些都保留好,复原备用。

电芯加上保护板的一些细节特写

这是就可以查一下开机就断电的原因了,肯定是电池供电能力不足啊,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先给电池接上一个LED灯珠作为负载(约200-300mA),看看能不能正常点亮,并测量电芯端和输出端的电压情况。

红黑线接的就是一颗1W功率的LED 灯珠,灯珠正常点亮了,电流200多mA的样子,测量红黑线间电压为3V左右,这个电压足以点亮LED,但是对于液晶钥匙来说这么低的电压是不能工作的。
然后继续测量电芯的电压,也就是上图中VG和VP之间的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也很低,那就是电芯寿终正寝了,可以找到合适的电芯更换,或者直接买一块兼容电池换上去。

非常好运,我这个测试的这个电芯的电压在4.1V左右,且比较稳定,那电芯就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问题出现在保护板的供电回路上。

到这里就好办了,无外乎查保护IC、PCB走线、供电回路上的元器件、焊点等等,这些都是小儿科啦,最终就是上图中拿个表面有“N”字的0603封装的PTC保险电阻,阻值有3欧姆了,这个电阻限制了供电的电流导致输出电压跌落厉害,钥匙不能供电启动。

零成本维修办法,一时间难以找到同规格的保险电阻,直接找了一颗0欧姆的电阻贴上去,下图中那个“o”的元件就是0欧电阻,已经换好了。

测试一下,输出电压正常,开机正常,重新按照拆机的步骤还原回去,不花钱就解决这个问题。

正常开机没拍照,大家脑补想象一下就好了。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借鉴参考处理啊!感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