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bitlocker加密,Linux系统下竟然可以正常解密

楼主(2025-11-04):
第一次使用bitlocke这款软件的时候,发现加密的磁盘在同一台机器上,不同的操作系统就不能解密了(加密的时候是在win10系统下,后来安装成了win11结果输入密码也不给解密了,只好又安装回去win10),今天才发现,在Linux系统下竟然可以正常解密(我一直安装的是双系统Windows+deepin),早知道如此,我也不折腾着来来回回安装系统了,并且还发现,在windows下一般的加密软件加密的文件或文件夹,有些在Linux系统下直接就给解密了。

网友A:
真的吗?MS这么弱吗?

网友:
我不信,这不科学...

二○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网友:
看来微软也不是一流的软件公司……

网友:
自己用的机子,不加密,别折腾

网友:
BitLocker整个一副作用

网友:
别折腾别折腾

网友:
解不开了会不会哭?

网友:
有些加密软件,不如说叫文件隐藏工具,原理是新建一个.开头的目录,设置成系统文件的隐藏属性,加上一堆乱码文件名,再把所谓加密的文件移动到这个畸形目录内,这样就不能在win资源管理器中正常显示,但这招对Linux毫无作用,win部分工具例如DiskGenius是可以直接读取出来的,这类软件大概在08到10年开始就有了
在前些年那些发放给老年人的广告评书机,内部SD卡就是这样防止让人读取的,里面的文件可正常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MS这么弱吗?

不是说在Linux下直接就解锁了bitlocker,还是要输对密码,不然加密的磁盘是打不开的,我的意思是在win10下用bitlocker加密的磁盘,在同宗同源的win11里面即使输对密码也打不开加密的磁盘,只能回到win10输入密码才能打开,但是在Linux系统里只要输对密码就打开了,至少我碰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win系统自带的bitlocker,加密后需要输入密钥或者使用主板TPM存储的密钥进行解密,部分版本的win10和win11这功能有bug可能导致无法正常解密,可能存在加密后在本电脑上输入正确密码也不能解密,把硬盘接到另一台毫无相关的电脑上却可正常解密。今年8月win11更新我就中招过一次,后来9月更新系统后修复bu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在Linux下直接就解锁了bitlocker,还是要输对密码,不然加密的磁盘是打不开的,我的意思是在win10下 ...

有些品牌机出厂系统自带加密是假的,硬盘接到其它电脑上,分区正常显示容量上面带把锁,不输入密码也可以正常打开,这种情况无论用win还是linux都可以正常打开分区,不用输入密码
也有些系统盘是真加密的,到其它电脑上分区不显示容量只显示加锁符号,更换电脑CPU、主板PCH或者更新主板BIOS都会导致TPM被重置,然后需重新输入密码解锁,这种情况下除了设置自动解密,无论是win还是linux都必须输入密钥解锁,目前已经有很多小白用户被这坑死了

网友:
所以还是关闭bitlocker更好,否则迟早被微软害死!
而且我只用本地帐户登录!

网友:
bitlocker这个垃圾玩意已经坑人无数了,很多普通用户的w11买来就自动开启了bitlocker加密,等到系统崩溃后才发现磁盘被加密了?!数据无法读取

网友:
好像从未用过bitlocke

网友:
请教:bitlocke这款软件是干什么活的?

网友:
新机第一件事就是关掉它 要不然某天突然坏了 你都不知道密码咋解密

网友:
从来没有加密过,就怕自己忘记密码

网友:
自己的电脑还是关闭bitlocker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