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家中有这种安全绳么?这种安全绳的有效期一般是多久?

楼主(2025-11-04):
家中是否有必要常备一个这种绳子呢

网友:
可用几十年的吧。

网友:
不糟不烂的,能用好些年了吧

网友A:
内部尼龙的,只要不晒太阳,阴凉地保存,5年肯定没问题,然后每一两年拿出来,到一楼找个矮点的地方,试一下嘛
不过说真的,没啥用
应该备的是那种高层直接到1楼的,能缓慢滑下去那种绳子

网友:
现在高层多,备一个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尼龙的,只要不晒太阳,阴凉地保存,5年肯定没问题,然后每一两年拿出来,到一楼找个矮点的地方,试一 ...

怎么试?重载落差冲击测试?还是悬挂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尼龙的,只要不晒太阳,阴凉地保存,5年肯定没问题,然后每一两年拿出来,到一楼找个矮点的地方,试一 ...

高层直接到1楼这种不是安全带,

你家里有速降器么

网友B:
家里备了这个,还得解决锚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备了这个,还得解决锚点的问题

床脚可以做锚点么

网友B:
兄弟,有什么事想不通的抓紧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什么事想不通的抓紧解决

你家的锚点什么样子?

网友:
住高层的应该考虑备一套,俺住多层好像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层直接到1楼这种不是安全带,

你家里有速降器么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就是五点式安全带,双大钩的,现在工地用的都是这种,价格50元左右
去年我们工地上买了一堆
速降器是另一个东西,这个一般人家真没有

悬挂测试就行了,一般情况下,不晒紫外线,这东西真的不老化
内部应该是尼龙材料的绳吧,没研究过绳子内部,外部的晒多了会老化,褪色了就能扔了

网友:
这个之前还比较过,1楼这种安全带,主要是高空作业使用,穿带相对麻烦耗时,不太适合紧急情况使用。
紧急情况一般都是使用直接挂在腋下,这种5点式穿好的时间都能往复下1~2个人了。
而且还研究了一下高层逃生缓降器,选择了这种擒纵式高空缓降器,比摩擦式的好一些,不怕高温和油污,并且在前后阳台安装了两个锚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560581535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的锚点什么样子?

俺家没有,以前住29楼,现在住一楼,等我搬到4楼的时候再想这个问题

网友:
尼龙绳一般不坏,高空作业肯定得用呀,我是顶楼,家里备2套

网友:
锚点有现成的卖。
安装位置与方法卖家有说明,参照设置就行。

住高层建议家里备几套,同时还有防火面罩、防火衣(参照宾馆酒店一进门的柜子里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