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三款旋转编码数字编码器(补充)

楼主:
两款EC16,另一款应该是EC11的

图三、四是德生S2000收音机上拆下来的调谐,原故障现象是转动后数字频率不是一步步递增或递减会反向倒跳动频率数。
图七、八是换上后转一圈24定位步数,数字为48位,一定位跳2位数,要调一位数有点困难。
图五、六是转一圈20定位步数。
原理:图六绿色部分四个管脚分别定义为1、2、3、4,其中1、2与3、4分别为左右各一组,当旋转编码器一定位数时左右两组触碰通一下,但两组串接起来即1、4脚一定位步数并非导通可见是异步。
图七绿色部分三个管脚分别定义为1、2、3,其中1、2与2、3分别为左右各一组,当旋转编码器一定位数时左右两组触碰通一下,但两组串接起来即1、3脚一定位步数是导通可见是同步。

网友A:
好像EC16和EC11的区别只是尺寸不同

网友:
看不出来几个触点是如何些微差距得出错位相信号的

网友:
感谢分享,得见内里乾坤...

网友:
感觉这种机械的时间长了都不行,光电的除了怕灰,寿命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东西用过不少,还真不知道里面啥样子,没拆过~~涨姿势

网友: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

网友:
内部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
结构都差不多啊

网友:
德胜得劲收音机使用飞梭的精品都废在这个元件上。

网友:
结构都差不多,材质就不知了

网友:
看起来也挺复杂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
谢谢拆解分享,看到了内幕。平时只用不拆,难知内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EC16和EC11的区别只是尺寸不同

我测的是有所不同,见补充后的修改

网友B:
编码器总是用不住,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总是用不住,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改进

机械的升级成光电的,像鼠标里的

网友:
没有拆过谢楼主分享

网友:
编码器结构不同,有的是转动簧片,有的是转动齿轮。

网友:
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确实是人类排第一的,会不会是以前的文明均是毁于电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