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摩托车启动继电器

楼主:
捡到个类继电器的玩艺儿,淘宝一查,才知道是个摩托车启动继电器,拆前忘了拍图了,从淘宝下一个给大家参考一下,类似这样的。

接电测了一下,线圈有问题了,没有吸合,干脆拆了,给大家看看。小东西,拆出来零配件还挺多。

有两个40A的保险丝,测了下是好的,留作备用。
感觉这个螺丝非常细心,弹簧垫、橡胶圈一堆。

网友:
中规中矩的啊

网友:
线圈可以拆12V继电器的线重绕

网友:
保险丝没烧,应该还能用。

网友:
看起来还挺复杂啊

网友:
中规中矩的,不错!

网友:
就是个继电器

网友:
它的含铜量高啊

网友:
做电池点焊机好像可以用上这种咚咚……

网友:
这种配件很便宜

网友:
看样子摩托车的启动电流也不小啊。

网友:
大功率继电器

网友:
中规中矩的,不错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启动电流30多点,配40A的保险

网友:
保险丝没坏,可以接在充电钻动力电池组,短路熔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