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汽车电瓶充电器,品牌:快盾,型号:KD-908IS15

楼主(2025-11-05):
家里汽车不怎么使用,前些天停车个把月电瓶掉电掉到5V,找保险来免费搭了一下

这不是怕再出现这种情况嘛,于是买了个简单的电瓶充电器,我这个是最低配的,百多瓦功率,在老家给电瓶充电显示电流7A+,电压12V+,如果这个表准确的话,应该给汽车60AH的电瓶充电挺好的

无耐我家与车位离挺近,但中间隔条路,车位又没有电源,如果用市电只能飞线,充电又不是三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怕不太安全

于是有了前几天使用电驴给汽车电瓶充电的想法,以及失败的借电线,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8937-1-1.html

后来想算球,直接买了根4平方2芯的护套线,我就搞个小板凳坐门口坐上半天儿,又不是天天要充电的,手艺不好我就只能自己坐门口坐着看着了

把这个充电器拆开大家也帮分析看看,能不能改成这个低电压供电的,怎么改,改哪里,我没接触过这复杂的电路,看不明白也不敢动呢

下面上拆机过程及外观展示:

外观展示:
前脸儿,黄黑,好看,四四方方
铁皮壳,规规矩矩

斜上45度

侧颜

后背

铭牌
输入110-240V AC
输出功率150W,应该是瓦的意思吧,应该不是型号了吧
输出电压标注12/24V,但我空载测量是12V,不知道会不会自己遇到24V电瓶就跳上去电压

底部四个突起,还有四个栽丝座,应该是用来固定里面主板的吧

输入和输出线

输入线,2*0.5平方毫米,150瓦的功率,粗细够用

夹子差点儿事儿,铁皮,据说是镀铜,不过也无所谓度什么了,价格不高,要什么自行车啊

以上外观

就用数码之家22合一开搞

上下两个铁壳,上层也就外层,黄色门形
下壳也就是底壳,用黑色铁皮做的五面壳子,用左右分别各4颗螺丝钉共8颗固定
从这个角度看,里面的主板确实不大
至于弄这大壳子,一方面是好看,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机壳能够复用吧,另外,谢谢散热方面也会有增强?

里面一共三部分,充电板,电压电流显示板,还有个风扇,这个风扇是插电就转的那种

四个螺丝钉固定主板在底壳栽丝座上

用手不好拧,用这个电动的拧起来会快很多

电动工具就是快,很轻松拆下主板
这里要讲到这个主板和电源线、充电线、显示板都是什么插接头,使用这种插接连接能够大大增加生产效率

正正的给这个主板照张相,如果我有长焦相机就好了,能够减少元器件遮挡
AJ-2#X06 V3.2 2403
这组编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这块板的版本号、设计日期吧
主板正面中规中矩都是直插件,电容、变压器、保险、光耦、开关管、两极管

要发财,咱从这边儿来,高压整流电容

高压开关管
CS7N65A

看不见的一根管,低压侧

50N06

高频变压器

这个电阻我对着书也没查出来是多大的

高压开关管CS7N65A

以上上正面的内容(姑且称上面为正面吧)
下面是主板背面,大量的贴片元件
能够清楚的看出从左上到右下一条明显的分隔将高压与低压侧分离开来

这是高低压通话的光耦,有了它低压就能够与高压部分对话了
旁边的就是电源管理芯片3842,丝印UC3842A
光耦U3
电源管理芯片U2

看不清楚光耦丝印

电源管理芯片,3842,我找到了7脚,但不知道哪个是启动电阻,找到了1503电阻,但那是三个电阻并着的,跟着线串串了一堆6802,然后就又是20欧,搞不懂了
于是就放弃了修改这个充电器的想法,我怎么可能会有修改这个的想法, 太疯狂了

7805,应该是给电压电流显示小板供电的
刚才光耦,电源管理芯片都分别标有U3,U2,就在想U1去哪了,在这了,这个7805就是U1

然后就是这一堆乱糟糟的了,看也看不懂,想也是更想不明白

显示小板,两个无字芯片,换了好多角度,确实是无字芯片

下方的白色三角里面应该是个LED背光灯

拆完了,改不了,收拾不了,照原样装回

看着这个输出线里面没系扣,我系上个扣,也别白白拆一次

直接电压表接两夹子,表显示14.52V,充电器显示14.7V,差不太多,挺好

表上写着呢,现在是充电模式、空载,也不知道连接上电池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连接上24V电池又是什么样子

本来以为这里有不同灯的显示,比如电源,比如12V,比如24V
本来以为正面四个按钮有不同功能,比如快充,比如普电,比如启停,比如修复
结果拆开后发现这三个灯四个按钮,全部是印刷,没有任何功能。

最后,这个线,电瓶夹子线,确实不怎么粗,也不知道是铜线还是铜包铝

以上就是本次拆解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浏览,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祝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