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制热外机壳子共振,咋办?

楼主:
类似于视频这种情况

我的这台敏感点位置在红圈处,一按立竿见影。过去我曾经按过一台嘎嘎响的奥克斯,稍微变形后,就错开共振频率了。

然而这台怎么按都不行,因为在窗外悬空,使不上劲。位置危险,我也无法打开顶盖来从内部垫东西。

用几块强磁吸附,试图改频率,略有效果,可变频空调,压缩机共振频率在变的,某些时候还是摩托车似的响。

目前有一法,解决了80%,效果不如手按住。求经验,如果试后都不行,我再公布这个80%的法子。

更换压缩机胶垫不现实。只能外部想方法。

另外求科普,制冷是不怎么响的,任何空调,制热外机噪音似乎都大于制冷,是什么道理?

谢谢指教!

网友:
网上有卖磁铁的,合适位置装一只或几只+方便拆的话,内部位置贴一层自粘胶保温棉

网友A:
还会这样,是不是铁皮太薄了。

网友:
买个猪蹄挂在那个位置

网友B:
安装的不平衡,可以试着调整一下。

网友:
到汽车音响店搞点止震板的边角料贴上,吸收振动,应该可以,

网友C:
一锤子下去看看

网友D:
如果转速固定,适合用 TMD 调谐质量阻尼器;
简单的做法是,用高强度双面胶,一面贴空调外机,一面贴一块塑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不平衡,可以试着调整一下。

没有不平衡,没有震动传递到支架,压缩机本身噪音也很小(现在压缩机应该已经淘汰拉簧了,倾斜工作也不会导致嘎嘎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锤子下去看看

空调不在窗底下,不好操作,人得爬出去。而且猛砸会掉漆,锈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转速固定,适合用 TMD 调谐质量阻尼器;
简单的做法是,用高强度双面胶,一面贴空调外机,一面贴一块塑 ...

嗯嗯 相当于汽车内部贴止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会这样,是不是铁皮太薄了。

不薄。以前按过一台奥克斯才薄,一下就有形变(当然,肉眼看不出来的),解决问题 。

网友:
粘个铁块或者砖头。

网友:
共震不好处理,试试用长的扎带十字型把外壳与支架捆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相当于汽车内部贴止震板

嗯,原理相同,结构等可能各式各样。

网友:
2L的办法好

网友:
搞个橡皮吸盘吸上看看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