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朗科N550S的降速问题

楼主(2025-11-05):
请教一下:2023年买的朗科N550S,2T容量,测速读写500MB,但是现在发现老文件读的速度只有20-30MB,但是如果新的文件复制进去,写的速度有300MB以上,这些新的文件读的速度也有300MB以上。对老文件做了复制,复制时速度是20-30MB,但是复制好后读这些老文件的速度也有300MB以上,这会是什么原因啊(硬盘容量空间剩余300g)?

网友:
正常的产品物理特性,随着时间电荷量损失,主控识别难度变大,被迫降低速度
当然区别只在于,好颗粒出现这种问题会更晚一些,程度更浅一些

网友:
冷数据问题,这个和闪存有关系

网友:
冷数据导致的
杂牌硬盘用垃圾颗粒容易漏电很正常

网友:
应该颗粒不太行,主控也弱

网友:
主控性能不好,搭配的颗粒一般般就这样

网友:
朗科N5xxS 1T2T很多是2259xt2+HY3dv7方案,所以同样有冷数据问题

楼主:
使用diskfresh,2T硬盘跑了快36个小时,速度恢复了,就是不知道多久后又会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