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爱国者U350-64g开卡求助

楼主(2025-11-05):
爱国者U350-64gU盘,插计算机上没有反应,芯片精灵也看不到,无法查主控主控,拆开后发现是一芯的ZC3281主控,试了所有量产工具都不好使,也找不到rom短接点,求助各位大佬帮忙看看,短接哪里能进ISP模式,另仔细看板子靠近typc接口有个D1没有元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不认盘。

网友A:
D1是状态灯,一般是个LED

网友B:
短接主控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主控数据线

主要是不知道那个是,请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是状态灯,一般是个LED

哦,那就是说这个D1可有可无是吧

网友C:
灯的负极和地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的负极和地短接。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说这个D1可有可无是吧

对,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无视,我反正觉得挺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