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钢化玻璃不能贴膜,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11-05):
磨砂贴膜买到了,

看了一下说明书,
竟然严禁给钢化玻璃贴膜,这是为何呢

网友A:
可以贴的哪有那么多的禁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的哪有那么多的禁忌

卖家说明书写的

网友B:
难道贴了后会有应力变化,怕钢化玻璃自爆?

网友C:
钢化玻璃碎了不成块对人体危害小,可能是怕贴膜组成块增大伤害性,厂家为了免责而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贴了后会有应力变化,怕钢化玻璃自爆?

钢化玻璃被人踩到肉眼能看出弯曲变形都不会爆

网友:
胆大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化玻璃碎了不成块对人体危害小,可能是怕贴膜组成块增大伤害性,厂家为了免责而定的。 ...

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我家的玻璃都贴了啊

网友:
钢化玻璃特性就是碎化,

网友E:
没说钢化玻璃不可以贴,是钢化玻璃不可以贴磨砂的,特别是磨砂层比玻璃硬时,在受外力时容易导致贴膜的钢化玻璃角落受受力损伤导致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玻璃都贴了啊

你贴的哪种膜?单向?还是磨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说钢化玻璃不可以贴,是钢化玻璃不可以贴磨砂的,特别是磨砂层比玻璃硬时,在受外力时容易导致贴膜的钢化 ...

钢化玻璃不能贴磨砂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化玻璃被人踩到肉眼能看出弯曲变形都不会爆

踩到变形,表面没破损,不会爆,如果表面有破损,容易爆?

网友F:
贴了7年了,没啥事啊,有几道还只贴了半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了7年了,没啥事啊,有几道还只贴了半截

贴了7年,是自己贴的么?7年有没有老化?

网友:
钢化玻璃严禁贴膜,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可以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贴了7年,是自己贴的么?7年有没有老化?

自己贴的,卫生间厨房全贴磨砂膜,几个当阳的窗子有贴半截的有贴全部的隔热反光膜,目前没看见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贴的,卫生间厨房全贴磨砂膜,几个当阳的窗子有贴半截的有贴全部的隔热反光膜,目前没看见老化。 ...

你说的隔热反光膜是单向可见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