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DELL AE515条形音箱

楼主:
一条DELL AE515 条形音箱,系统可以认得到设备,音箱也可以调节系统声音大小,插耳机有声音输出

但是就是无喇叭输出的声音
外观

开始以为是超声波焊接的外壳,刮得边都起皱了 都没有开,后来把正面的喇叭防尘网扒开
才看见螺丝孔

拆开的样子

主控CX20709-21Z

功放 TAS5717

按照网上类似方法开始检修

测量TAS5717的42  45脚无输出,13   14   15   19   27   35   36  40  41   48  电压正常高电平

TAS5717的20  21  22脚无电压输入电压
问题转到CX20709上

测量CX20709的4  9  13 19  35  41  42   43   65   68 脚电压正常高电平
想测量MCCLK的时候,表笔不稳,搭了一下21  22 脚
音箱从此从系统里消失。。。。。。
完结

网友:
想测量MCCLK的时候,表笔不稳,搭了一下21  22 脚 ,音箱从此从系统里消失  ---------- 前功尽弃!!!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音箱, 效果不错。

网友:
先量功放电压 换功放芯片不好吗  你非要去量不该量的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音箱, 效果不错。

去试一试短搭一下21  22 脚?

网友:
音箱电路结构复杂,想要修好不容易。

网友:
这款音箱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有理想没实现  下次接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试一试短搭一下21  22 脚?

你是个坏银!

网友:
让你整挂了

网友:
这音箱造型独特,肉挺多的

网友:
看到最后两句话我不由自主的笑了,不过不要紧,尝试改成耳机插口输入试试

网友:
外形奇特,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
嗨,折腾,这疼。

网友:
音箱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直接换板把,现在功放模块也挺便宜

网友:
直接买个usb声卡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