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一个TS457内阻仪

楼主:
自己DIY一个TS457内阻仪,但是做完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充电模块一直亮红灯,感觉一直充不满电,已经充了了很久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万用表测测电压看

这是我弄的,盒子是嘉立创白嫖来的,检查线在右边用4线航空插头,还没弄好

https://ke.jlcfa.com/share/4E1CFB6AFF9C47019770B32814BB139B/476009738690236417
【嘉立创FA铝合金壳体】9223167A_K45_G1_v1

网友:
电池不行,充不满,一直不转灯,话说我以为你diy了一个ts457内阻仪,原来是diy了一颗ts457内阻仪

网友:
我也DIY一个,
买的表头,自己加个18650电池+开关。
耗电极低,没加充电电路,没电了直接换电池。

楼主的问题不好解答,图上看不出用的什么充电模块。
大概率是充电模块或接线问题,小概率是18650电池不良。
最后再确认一下充电模块与18650电池的容量是否匹配。

网友:
是不是工作电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加个开关试试

网友:
应该是保护板问题。我是直接拿出18650电池,单独充电,省时省材!

网友:
都做得很漂亮,充不满分开测试就知道是那部分原因了

网友:
充电模块一直亮红灯,可能性最大的是锂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
坛友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比如用的18650或者聚合物软包电池,再加上一个TP4056充电板,加个开关,都用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