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2年前的东芝移动硬盘,没怎么用就坏了

楼主:
12年前某东买的,买来几乎没怎么用过,总通电时间不过100多小时,前几天拿出来用,发现坏了,传输文件总是传着传着就速度降为0

保存的很好,硬盘包里密封放的,没有震动也没有受潮,想不明白怎么就坏了

HDTune检测这个样子

Victoria检测结果更是惨不忍睹

1T容量,烤漆的外观,2013年539大洋买的,颜值是很过关的

板子有铝箔屏蔽,里面的2.5寸硬盘四角都有胶垫缓冲,看上去做工不错

也有泡棉防震

拆下硬盘,2012年11月制造

板子正反面

芯片特写

真是可惜了,这么贵买的,没咋用就废了

网友:
换个硬盘盒试试

网友:
东芝还有的移动硬盘是专用的,不是通用接口的,

网友:
机械盘不容易坏啊

网友A:
可能受潮了,拆开板子,擦一擦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受潮了,拆开板子,擦一擦引脚

这个正确,把线路板拆下来,把板子上的触点用橡皮擦擦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用个Sata接口转接器试试,,最好带外接电源的,硬盘不一定损坏

网友B:
crc错误就是接口接触不良或者硬盘线不好

网友:
这几个值怎么感觉不对头的样子:

网友:
这个可以扔了。2.5寸硬盘感觉比较爱坏

网友:
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只是警告,没判si刑嘛

网友:
重要数据拷出来,接着用,怕个啥

网友:
引脚受潮氧化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c错误就是接口接触不良或者硬盘线不好

大佬!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你别说,还真是硬盘盒的原因

网友:
PCB板拆开 磁头触点那 看看是不是氧化发黑了 用1000目以上的砂纸擦亮 大概率能好。

网友:
看描述就是硬盘数据连接位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硬盘盒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