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日本藤井电机工业株式会社准备开发电感式LED驱动电源

楼主:
今年再看他们的官网主页,感觉好悲壮!全日本唯一还在生产镇流器的制造商了,他们说只要气体放电灯仍然存在,他们就不会停产镇流器,很强的使命感!!于是!我就又买了几个他们公司的镇流器,也确实是因为蹲不到合适的二手拆机了才被迫花高价买全新品… 100V 50/60Hz 8W 0.17A 总功率11W100V 50/60Hz 10W 0.23A 总功率13W。我手里应该挺多他们家生产的镇流器,我感觉外形基本一样,严重怀疑,NEC镇流器也是他们家代工的,型号跟外形完全一样!!

网友:
这个倒是耐用,可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

楼主:
关于汇率问题:我前几天日淘了想要支付国际运费,我就选了PayPal交易。但是!这个页面初次交易商户没有可手动查看汇率选项,它不像我之前交易过的平台那样可以选择发卡行汇率付日元,属于强制DCC!我故意选了一张没钱的卡点击 同意并完成 之后,结果它扣了我其他卡交易完成给我强制DCC了!也是怪我把卡解锁的太早!于是!我给银行打电话申请拒付了,又给商户发邮件说因为PayPal强制DCC,我向银行申请拒付了请暂停发货,后来又在PayPal发起了交易争议,就说没收到货物,我取消了服务。商户回复邮件说已经暂停发货,等我后续指示。PayPal说争议发给了商户,商户同意退款,以最后商户同意整单退单结束。
现在复盘:如果遇到想要强制DCC的商户,只能选择把绑过PayPal的银联储蓄卡的钱转出来到没有绑定过贝宝的卡,因为PayPal走银联储蓄卡的交易属于境内交易,境外锁对它没作用!然后再把全部信用卡境内境外全锁住,这样就会强制交易失败,之后就可以到PayPal后台找到那笔失败交易商户,就能进去更改查看汇率选项选发卡行汇率了,过几天我还要再付国际运费,到时候再更新。

网友:
要是真的投入市场应该比现在的LED电源更耐用

网友:
去年整修家里的灯,搞了几套LED的长条灯,前几天租客说坏了一个,厕所也暗了一个,又去拿了4套。

网友:
大锅的信用卡真多

网友:
要用在220,是不是要串联两个

网友:
日本原装的,做工真漂亮,家里还有几个进口变压器,看着就是舒服

网友:
日本藤井电机工业株式会社他们生产的镇流器复杂了些,技术得到改进。我们后期都是用电子镇流器,现在日光灯被淘汰了,没人用镇流器。

网友:
全日本唯一还在生产镇流器的制造商

网友:
电感式LED镇流器?昨天我刚刚想到这么玩,替代阻容降压(电容上电有很大冲击电流,电感没有冲击电流)结果就发现真的有和我想的一样的配合只有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的LED灯管使用

网友:
楼上玩得好啊

网友A:
楼主好喜欢复古开环控制,好的电源是闭环控制,有过热过流保护。楼主用国际交易,在本论坛极少见。现在机械硬盘涨价玩得厉害,东芝连1T以上监控级用叠瓦盘。

网友:
我还没真玩这个,只是想想。。结果就发现这个想法已经被想出来了

网友:
做工真漂亮,100v的

网友:
家里买这么多100V的东西,不嫌麻烦吗?

楼主:
又买了一点点电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喜欢复古开环控制,好的电源是闭环控制,有过热过流保护。楼主用国际交易,在本论坛极少见。现在机 ...

有源的东西复杂,无源的东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