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疑似因外壳设计不当而损坏的东芝移动硬盘

楼主(2025-11-05):
之前帖子里提到的损坏的东芝移动硬盘

12年前的东芝移动硬盘,没怎么用就坏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DTune健康状态

上个帖子大家的回复都提到供电不足问题,果然坛友个个都是高手,我一个小白懂得很少,拆机以后才逐渐发现问题,坛友们看smart信息就得出了正确结论,真是太厉害了

我是折腾了半天才推测可能是u口接触不良造成的问题。之前觉得既然坏了就索性拆了,从硬盘盒拆出来后数据线直接插板子u口,发现竟然奇迹般的变好了,虽然smart信息变不了,但是尝试了一下读写不会出现速度降为0的情况了

再拿出Victoria检测,发现坏块大大减少

拆机前是这样的,Victoria正向扫描,这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

拆机后是这样的,读取速度大幅度提升

再放回硬盘盒,又变差了

感情是硬盘盒的原因??拆机之前,用DiskGenius修复坏道,每次扫描到2%左右就卡死,等几个小时都没反应。拆开后再用DiskGenius扫描,发现可以顺畅的全盘扫描完,虽然扫出有十几个坏道,但是至少不会卡死了。

研究了一下移动硬盘外壳,发现可能真的是壳子的原因,上个帖子说了,这个硬盘的颜值比较高,烤漆工艺

可能也是为了颜值,外壳的四个侧面有一圈突起的棱,侧面的截面不是平直的,是弯曲的

弧形的侧面,而u口在侧面的开孔,正好紧贴着这个凸起的棱

这样就造成数据线在插进去的时候,会被这条凸起的棱挡住

换个角度看很明显,插头插不到底

插头插不到底,造成供电不足?可能这就是一放回硬盘盒就变慢的原因?

根据DiskGenius的检测,坏块集中出现在硬盘的最前端和最后端,中间部分几乎都是很完美的。之前硬盘分了几个分区,正好这几天对第一个分区和最后一个分区的读写比较频繁

难道是因为在供电不足的情况下对首尾两个分区的频繁读写,所以造成了硬盘盘片首尾两部分坏块?

还请有经验的坛友发表一下看法,这个硬盘以后就不能再放回硬盘盒用了?或者把硬盘盒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