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地机为什么没有山寨厂家去做?

楼主(2025-11-05):
趁双11买了一台扫拖机器人,效果不咋地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感觉技术含量确实高,单从生成室内图,并且能判断各个区域功能及地面材质,这都需要各种传感器及算法的支持,一般山寨做不了。但是觉得效果不理想又买了一个洗地机,洗地机效果还行吧,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感觉洗地机跟扫扫拖机器人的技术含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洗地机感觉就一个吸尘器加一个会转的滚筒,仅此而且,价格确普遍最低都接近千元,而且像PDD上也没有山寨产品,都是追觅、添可等价格跟jd也差不多,反而PDD跟JD都有很多卖官翻店,特别是卖追觅的,我感觉很奇怪,这种技术含量不高效果还不错的产品为啥没有山寨去做?是不是现在市场还太小?就仿戴森的吹风机山寨能做到20多包邮,我感觉洗地机山寨去做的话应该能做到300以内。

网友:
我们一个客户就在做,PCB我设计的,阉割了吸尘器,只有个滚刷

网友:
有利润  有市场  就有人做

网友:
太小众了,收益盖不住模具费

网友:
好像有拖地机吧

网友:
肯定有山寨品啊,拼夕夕肯定能找到.

网友A:
应该是没市场,想想就知道这玩意不靠谱了...

二○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市场,想想就知道这玩意不靠谱了...

应该吧,其实用起来还可以,但是绝对不值这个价

网友:
以前打算买个洗地机的一看价格,算了吧不划算

网友:
主要是技术成本高,收益小,没什么人买,所以不做这个。

网友:
因为做不好真的容易露馅啊

网友B:
你觉得有钱赚山寨不上?肯定是衡量过这东西不好赚,和吹风机比较,这东西机械部分复杂,这么多零件开模成本就不小,这些零件可比外壳开模成本高多了,卖贵了没人要,卖便宜了前期不赚钱,你看现在吹风机是便宜了,前几年山寨也要卖200,300,洗地机便宜的品牌货也就400,500,你觉得山寨卖多少钱才卖得掉?要卖多少回本?话说这些卖400,500的不知道算不算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有钱赚山寨不上?肯定是衡量过这东西不好赚,和吹风机比较,这东西机械部分复杂,这么多零件开模成本 ...

pdd上便宜的我就看见有个500多苏泊尔的,我感觉就是山寨,因为它的功率太小实际效果应该跟添可、追觅、石头这种品牌差距很大,这个苏泊尔的功率只有23W,添可最便宜的机器stretch plus功率都230W,功率差了10倍,就跟品牌锂电锤跟一个杂牌锂电钻的功率差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dd上便宜的我就看见有个500多苏泊尔的,我感觉就是山寨,因为它的功率太小实际效果应该跟添可、追觅、石 ...

这种功率看看就行了,230w,40分钟153w,4000mah电池要40v左右才能满足这个功率,实际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功率看看就行了,230w,40分钟153w,4000mah电池要40v左右才能满足这个功率,实际有么? ...

最大应该是有的,因为标40分钟是默认的智能模式,还有个强力模式声音明显大得多估计最多也就20分钟多点,电池是7节单体4000MAH的

网友C:
拖地还是拖把简单易用

网友:
扫地机不好用,

网友:
还是手拖方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地还是拖把简单易用

我家里2个女孩,屋里头发特别难清理,扫帚上贴胶带、可撕纸滚筒都用过都不行,拖把拖着就会出现头发跟小垃圾,扫也扫不上来,每次只能集中到一块等地干了在扫,然后有一部分就沾到地上了还要再去拖还会出现一些小垃圾,然后用纸捏起来,这么多年难受坏了,用了洗地机轻松多了。

楼主:
还行吧,用了几天感觉挺好用,也可能是新鲜劲还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