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仕凯32140系列号不连号,卖家给的答复

楼主:
佳仕凯32140系列号不连号,卖家给的答复。
我比较不懂啊

网友A:
是先喷码再分拣还是先分拣再喷码?个人感觉应该是先分拣再喷码才对,毕竟喷的时候要知道容量啥的

网友B:
衰减有点大,我做了一组20串2并的,刚做好能跑80公里,现在一年时间只能跑5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衰减有点大,我做了一组20串2并的,刚做好能跑80公里,现在一年时间只能跑50了。 ...

跑了多少公理了?我有个同事,一天跑50公理,铅蓄电池8个月就不怎么行了

网友:
直接上大单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先喷码再分拣还是先分拣再喷码?个人感觉应该是先分拣再喷码才对,毕竟喷的时候要知道容量啥的 ...

看来全新的a品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衰减有点大,我做了一组20串2并的,刚做好能跑80公里,现在一年时间只能跑50了。 ...

这衰减太离谱了

网友:
按照生产流程来说, 电芯都是先喷码再分容的, 序列号不连续很正常, 但是批次应该是同一批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了多少公理了?我有个同事,一天跑50公理,铅蓄电池8个月就不怎么行了 ...

我宁德100AH三元 8年20多万公里 800次循环 还有94.8AH ,剩余容量95%

网友:
这个不是动力电芯  所以不适合大功率放电    国标车用用还行   超过1kw建议还是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衰减有点大,我做了一组20串2并的,刚做好能跑80公里,现在一年时间只能跑50了。 ...

有没有重新均衡一下呢  铁锂还有气温的影响

网友:
非要明说么,B品都是挑下来的次品,花多少钱心里没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先喷码再分拣还是先分拣再喷码?个人感觉应该是先分拣再喷码才对,毕竟喷的时候要知道容量啥的 ...

附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全新的a品不好买

全新A品很少流入电商零售平台……

网友:
就算你买全新的也不会连号,只有买翻新的可能连号

网友:
我也感觉是先喷码再分选。
因为在多多刚开始撸亿纬25p的时候,电池皮都是原码,只是把EVE三个字母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