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任天堂NDSL到货了,按键不怎么灵,拆解维修

楼主:
某鱼136淘的NDSL到货了,试了一下各按键不太灵,尤其是方向健要按很大力才有用,刚到货拆之,顺便看看这个19年前的机子的做工,拆开发现GBA插座好像更换过,还有个大点的芯片周围也有焊油,疑似更换过,拆开看到各触点发黑,用绵签沾天那水彻底擦干净了,耳机口试用耳音较小,清理过后基本上正常了,装机后按键恢复灵敏度,但发现上屏刚开机时有轻微闪烁变色,以为排线接口什么的接触不好,拆装好几次一样,网上搜索说是要调电池口下面有两个小电位器可以解决,调整后基本正常,这个主板没有防水贴?怀疑是不是进过水被去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A:
9年电池还能用啊

网友:
19年这是收藏级别的了

网友B:
老任的硬件是真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年电池还能用啊

19年了,应该是原装电池,可以用,待机时间有待测试,日本电池用个10+20+年正常,我之前的PSP3000原厂电池15年了,刚刚的,不过我3个月一充放电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任的硬件是真赚钱啊

是的,据说NDS卖了1.54亿台,掌机第一

网友C:
666a ,我都是花190买的。妈的,现在屏幕四周已经开始泛白了。

网友D:
画面能升级有成高清吗

网友E:
看起来挺复杂的说。

网友F:
阿祖,这是收了第几个了?准备都收藏吗?

网友G:
楼主高手,这个真是真爱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6a ,我都是花190买的。妈的,现在屏幕四周已经开始泛白了。

190成色很好吧?带烧录卡吧?什么时候收的?电池也是原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面能升级有成高清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点对点,看来你还是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挺复杂的说。

是的,比GBA复杂10倍,一不留神就得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祖,这是收了第几个了?准备都收藏吗?

收藏一方面,把玩第一,以前没了解nds,小时候玩过厚GB,在心里永远不能忘记,入了普亮GBA才知道NDS多香,游戏机兼烧录卡功能,GBA烧录卡就400一张,高亮屏200+,价格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高手,这个真是真爱啊。哈哈。

这种老电子设备是很爽的,昨晚10点多搞到4点才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收藏了不错

收藏+把玩,没事玩几把真不错,比电脑游戏好玩,游戏性强,比PSP好玩

网友:
这个真是真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190成色很好吧?带烧录卡吧?什么时候收的?电池也是原装的吗?

原装的,成色还好,没烧录卡,电池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