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4纸打印的时候,纸张有时会发生倾斜,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5-11-05):
上面边距16mm

下面边距只有8mm
明显是斜了,
为何会这样?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搓纸轮摩擦力不一致

网友:
搓纸轮橡胶老化,两边的摩擦力不一致

网友:
打印机老化了,

网友A:
是搓纸轮的问题,某个搓纸轮转动不畅或搓纸轮摩擦力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搓纸轮的问题,某个搓纸轮转动不畅或搓纸轮摩擦力不一致。

搓纸轮摩擦力不一致如何修复?

网友B:
是不是进纸盒放的不正?如果放的正了就看看是不是搓纸轮上面沾了杂物甚至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进纸盒放的不正?如果放的正了就看看是不是搓纸轮上面沾了杂物甚至老化 ...

双面打印,纸张受热形变是否会导致打印倾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打印,纸张受热形变是否会导致打印倾斜?

纸张受热也许会变形,但也不至于变形那么严重吧

网友:
搓纸轮不行了

网友:
楼主是机器人发的贴吗?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出纸都变形严重,反面要打印都要把纸撸平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