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21L 这是哪位电神改的?还是自己做的板?

楼主:
T21L 这是哪位电神改的?还是自己做的板?
这工程量不小呀。

放个原板微改的图片对比。

网友:
应该是空闲时自己挨个儿拆换的

网友A:
这几个电阻是打磨了?

网友B:
这个不是自己做的板~

网友:
精度有提高吗?

网友C:
C9也更换了。。。。。。。。

网友D:
那些蓝色贴片电阻和晶圆电阻,看上去不像是手工焊接的。难道最早期出厂的表就是用的蓝色电阻吗?

网友E:
应该是先期的产品。看pcb上的丝印,一个是23年11月,另一个是24年12月。

网友:
刚刚收到淘宝商家发来的T21L 小表,不打算改,也没有那个能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阻是打磨了?

没有,本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自己做的板~

这焊工相当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蓝色贴片电阻和晶圆电阻,看上去不像是手工焊接的。难道最早期出厂的表就是用的蓝色电阻吗? ...

是呀我也好奇呀。这焊工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先期的产品。看pcb上的丝印,一个是23年11月,另一个是24年12月。

23年11月不算早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C9也更换了。。。。。。。。

是呀。好像C3,C4,C9都换了

网友:
板子有点发白,估计是用了助焊剂,清洗不到位。风枪或者那种镊子烙铁,摆放整齐挺考验耐心。但是PCBA稳定性不是单一元件决定的,还是得大厂标准工艺搭配老化实验验证。个人有追求不如买可靠成品。

楼主:
听说这种蓝色电阻是低温漂电阻,这样改完测大电阻j是不是能稳定原来的测大电阻无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