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改众仪ZT-225万用表锂电池供电

楼主:
ZT-225万用表使用3节5号干电池供电,已经很方便了。众仪万用表的电池仓有个缺点,正负极一样,会在装电池的时候造成一定困扰。
ZT-225的3节干电池是串联的方式,首先焊接两段导线,把3节电池改成并联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使用14500锂电池供电了。我是在中间电池槽加了一个充电板,可以不用拆电池就能充电。

这样改供电使用1节或2节锂电池都可以,更换锂电池也非常方便。锂电池不需要加保护板,万用表有低电量提醒(3.5V),出现电池符号充电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简单。

网友:
万用表使用3节5号干电池供电的都可以这样改。

网友:
很好的技术改革,谢谢。

网友:
三节点的,可以这样改

网友:
3节干电池满电肯定在4.5V以上,用尽时大概在接近3V,妥妥的可以直接改单节锂电...

二○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各种方案中,你选择了最 LOW 的一种,焊在电池弹片上。

网友:
使用3节5号干电池供电,可以直接改锂电池供电

网友A:
这个改的也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的也太丑了。

没盖后盖而已,完全无损改装啊,外观没一点改变。

网友:
改的不错,没破原样,哪天想用回干电池方便操作

网友:
我的众仪表是2节7号电池,改成一节小软包锂电池,加一节串二极管的占位筒……

网友:
胶水多了点 太多了作用不大。

网友:
不错的想法,不知道多久要充一次电